[电源] 『X折腾』J-5V-300W工程电源拆修

楼主(2021-11-16):
『X折腾』J-5V-300W工程电源拆修
朋友拿来一个开关电源,照明用的

一通电风扇就停了,也没输出

用料还说的过去吧?

背面

一开始怀疑是电容问题

测了电容数值都正确

看下背板,感觉有点说不上的怪异

这里的铜箔不是很正常,检测发现断路

之后通电正常亮了

点了许久风扇呼呼转

704太贵了,抹上哥俩好

简单测试一下功率,超过负载的满载功率了

USB上电压不足,可是输出测电压又很稳

usb表就检测电压不足,所以给个参考还是可以的。

网友:
要是我,连胶都懒得打

网友:
背板上的这种格栅状走线确实很少见

网友:
USB接口电压偏低可能是因为线太细或者插座接触不良

网友:
潮气太重了,看样子后面还要返修。。。。。。

网友:
电流大了,线的压降就大了

网友:
很多铜箔都氧化了。估计用不久。

网友:
压降这么厉害

楼主:
然而万用表测的电压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