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联想ThinkPad无线蓝牙双模鼠标 经典小黑MOBTM90

楼主(2021-11-16):
三个螺丝一拆就开,注意有个螺丝藏在无线接收器下面,开始我没看见,打不开,揭下面防滑垫,发现不对,又仔细想了想,拔了接收器才发现螺丝

网友A:
没见过,只有几个无线的。滚轮是光电的?

网友B:
这个鼠标不错,可惜没用到光栅轮

网友C:
滚轮可以左右摆?!

网友D:
电池位是不是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只有几个无线的。滚轮是光电的?

比无线多个蓝牙,这个和小黑还是蛮配的,因为thinkpad蓝牙基本是标配。这样就不用多占用USB口了,滚轮不是光栅轮,实心的,不透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鼠标不错,可惜没用到光栅轮

滚轮不是光栅轮,实心的,不透亮。滚轮有点小,而且薄,感觉手小人用着舒服,手大的人可能需要适应一下

网友E:
左右对称,设计师有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轮可以左右摆?!

对,滚轮上有左右键,但没有这样使用习惯的人,感觉没什么优势,甚至会不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位是不是反了?

电流位就是按标记放置就行,但主板最后一张图,感觉进过水似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右对称,设计师有强迫症

国际大品牌都喜欢中规中矩,毕竟很多是商业环境使用。其实我不喜欢造型另类的鼠标,我是个老派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位是不是反了?

你不说,我还没发现啊,看结构与安装指示图是不和协的,看来有人本能会装反啊

网友F:
好贴,板子做工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贴,板子做工也不错

个人感觉一般,感觉不让ibm的ThinkPad做工,您看滚轮支架塑料,一点也不精细,甚至感觉像废塑料重塑的,表面坑坑洼洼,还有塑料拉丝。

另外发现,win11对蓝牙鼠标不友善,放置一会就丢蓝牙,再点也连不上。上网一查,发现属于通病,改了一下系统设置,看看效果如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位就是按标记放置就行,但主板最后一张图,感觉进过水似乎。

应该是助焊剂残留可能性更大些

楼主:
关于联想ThinkPad无线蓝牙双模鼠标 经典小黑MOBTM90,这货是双模有2.4G和蓝牙,X230T笔记本用自然首选蓝牙,毕竟笔记本自带,又节省一个USB端口。可这个蓝牙居然有两个信道一个3.0蓝牙一个5.0蓝牙,win11用3.0木问题,可用2、蓝牙5.0时,只要系统睡眠启动就丢蓝牙,关机启动不受影响,上网查了,居说是通病,说Windows对蓝牙5.0不友善。。。也咨询联想售后专家,结果他们也承认对新蓝牙设备存在不兼容的问题,也没提出什么好的或者有效的解决方案。。。。。。。

B型血处女座强迫症癌晚期的我,怎么能就付用3.0的蓝牙,必须5.0,,,,于是开始了研究,,最后发现睡眠丢失,最简单的办法是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蓝牙中的thinpad bluetooch 4.0关闭再启动,马上就好,可不能每次都这般操作啊,于是又从驱动入手,用了driverpack,更新驱动,结果却是杯具。。。用这新驱动,问题没解决,又多了个问题,就是删除鼠标后,再也连不上,无论3.0还是5.0.。。。TMD

强迫症的我怎么能容忍我的电脑不忠诚于我,于是也凑着win11用着不顺手,换win10,当然我的win10还是我亲手弄的ESD文件,比网上那些都正版。。。重装win10更新驱动,这些小儿科,就不用多说了,毕竟不是GHOST安装,正规多了,系统也完整。。又回到它熟悉的样子了。。。。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小黑鼠一切正常,蓝牙再也不怕睡眠了。。。我什么也没改注册表,也没改动设备管理里的乱七八糟的设置,就自然而然的好用了。。。。。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G版系统靠不住,正版安装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