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锐奇12V电池充不进去电,红灯一直闪烁

楼主(2021-11-16):
这个锐奇12v锂电钻是2017年买的,现在有一块电池插上充电,红灯一直闪烁,两天了还是没有充进去电,问一下大家这是什么毛病!

网友:
电池饿死了吧,拆开单独对每节电芯补电试试

网友:
如果另外一块能正常充电,那就说明充电器没有问题,问题是这一块电池。拆开看看,可能是其中某一或某几节电池坏了。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根据情况买几个回来替换一下。也有可能是内部的保护板坏了。反正得拆下来后测量后才能判断。

网友:
闪红灯,确实电池坏了,先拆开看看,有没有断线或镍片松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