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讯无线接入控制设置后,但是为什么没有效果?

楼主(2021-11-16):
设置了blacklist,也配入wifi了,
为何还是能连上wifi,
并且还能正常上网呢?
这个blacklist是无效的么?

网友A:
MAC列表里貌似是空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列表里貌似是空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列表不是空的,把设备加入,并选择禁止

结果设备还是能连上wifi,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