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机箱前面板的耳机输出插孔改HDAUDIO自动识别

楼主(2021-11-16):
现在还有很多机箱的前面板音频插孔是AC97的,虽然主板上的HDAUDIO接口也是9针,可以正常连接,但默认是HDAUDIO输出,用Windows系统自带的驱动插入耳机是不识别的,有主板在BIOS里可选这9针音频接口是AC97或HDAUDIO选项,这样的主板只有部分品牌型号有,大多数情况下解决方法是需要安装一个相应的声卡驱动,把前面板检测禁用,强制AC97输出,前面板3.5mm插孔就可以出声了,但这样在后面板上连接的音箱也会同时发声。HDAUDIO和AC97接口上最大的区别是多了插入检测,不像AC97是直接断开音频回路,所以3.5mm插孔还是5脚,但有2脚是单独的开关,当耳机插入时开关闭合通知Codec输出音频。而以前AC97是耳机插入后把左右声道的弹片顶开,断开后面板的音频输出。
AC97改HDADUIO最彻底就是更换接口小板,但往往找不到孔位相同的。利用原电路板改造是最便捷的办法
看了在主板上最常用的ALC662的声卡芯片PDF参考一下,第13脚和34脚分别是后面板和前面板的感应检测,通过不同电阻值接地得到的电压就对应那个插孔输出

比如前面板MIC插孔对应阻值是20K,耳机插孔39.2K,这些电阻全都是已经焊在主板上的,只要一端接地,34脚得到拉低的电压就打开相应插孔的功能。

在HDAUDIO规范中不再固定哪个插孔输出哪个功能,而是可以自定义输出或输入的,就是把耳机插入任何一个插孔,在系统中选定耳机输出,就都可以出声,然而主板厂商就给两路输出安装了100uF的电容,分别是Front和Line2,所以大家在主板的声卡芯片旁可以看见四个100uF的音频专用电解电容挤在一起,就是专为驱动耳机所设计的。耳机插到别的插孔,那就只能给1uF的电容,声音还是有,但低频就被隔了。
言归正传,怎么改?
最简便的办法,只要准备一个无锁开关,比如这类

把无锁开关固定到原3.5mm耳机插孔的后面,把动舌伸到耳机孔里面,调整位置当耳机插入时正好顶住开关
电路这样接,9针接口上MIC没画出,同理再加一个开关就行

网友:
你搞错了,就算前面板没有识别,也可以自由设置前面后面一起播放或者前面后面分开播放或者插哪个静音哪个:可以看看这

网友:
Realtek的声卡驱动本身就有这种设置,你找一下,比较偏僻。

不过也许楼主的机箱太老,不符合HDAudio规范,这个改造也许是需要的。

网友A:
真要自己改,买个插座换了就行,线序网上一大把

网友:
我的机箱就是ac97音频接口主板换了hd的现在机箱前置音频的线没有连接,网上好像有转换线可以转接不过好像有些功能会失效,还有一种光驱位面板带连接线的不过音频插口如果质量不好也很容易接触不良的。

网友:
音频插孔 带开关的 ,某宝 搜索常开音频插座 反功能音频插座 45脚接控制基于可以了主要是ac97 的好多都是只有5根线 线不够 hdaudio 至少要8-9跟线

网友:
AC97 改HD我也弄过
我直接买的那种品牌机前面板接口一体的
9.9带USB3.0 2个和HD音频口
HD线序不是标准线序
自己按标准线序接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要自己改,买个插座换了就行,线序网上一大把

这种插座和原版的板子孔位不一样
很难安得上

网友:
简直是牛逼普鲁士

网友:
我自己打板,换了插座,就可以HD Audio了。
嘉立创现在免费。

网友:
我见过一种这样识别是否插入插头的电视盒子,但它用的是按钮,不是开关,用的是手机那种4根线的插头,R、L、AV、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