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买了个3.5转2.5硬盘支架回来发现螺丝孔对不上

楼主(2021-11-16):
想在品牌机箱上安装一个3.5转2.5硬盘支架发现螺丝孔对不上原来硬盘螺丝孔位置,现在只好改成安装在光驱位置了而且只能上紧一边的两颗螺丝不过也够承受固态硬盘的重量了,如果早知道螺丝孔对不上还不如直接买个光驱位的转接支架。

网友A:
固态硬盘直接扔机箱里面,用什么架子

网友B:
ssd除了大奶机我都是直接扔机箱里不固定

网友C:
你这个支架多少买的啊

网友D:
SSD直接塞光驱位 装一颗螺丝即可。

网友E:
塞个胶钉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扎带绑一下也行

网友:
扎带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直接扔机箱里面,用什么架子

如果需要搬动主机还是固定好些怕万一碰掉主板的贴片电容或者电阻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d除了大奶机我都是直接扔机箱里不固定

支架没买回前我也是随便塞进光驱的位置先用着看到价格也便宜就买了个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支架多少买的啊

我是连sata线一起买的套装标称9元多加上快递费17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SSD直接塞光驱位 装一颗螺丝即可。

问题是我连合适的螺丝都没有之前机械硬盘的螺丝跟固态硬盘的规格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连合适的螺丝都没有之前机械硬盘的螺丝跟固态硬盘的规格不一样。 ...

主板拆一颗即可。跟主板螺丝大小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塞个胶钉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

我还要买根sata线看到有套装价格也便宜就一起买回来了。

楼主:
我还没有用过扎带一般是用哪种跟单股电线一样的固定线扎紧东西。

楼主:
我总感觉塑料扎带不可靠容易老化断裂所以几乎没有使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连sata线一起买的套装标称9元多加上快递费17多元。

可以买个西数迅猛龙的支架,25块,接近一斤铝

网友F:
固态硬盘可以直接扔机箱,不怕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个西数迅猛龙的支架,25块,接近一斤铝

这么重的支架比较适合机械硬盘可是固态硬盘不需要太重的支架材料,我安装支架只是考虑有更好的散热和搬动时不会碰撞到主板上面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态硬盘可以直接扔机箱,不怕震动

是的,但是我安装支架只是考虑有更好的散热和搬动时不会碰撞到主板上面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