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12V电池包,做工还是不错,三洋电芯拆出来是真漂亮

楼主(2021-11-16):
小钢侠用1.5ah电池实在不过瘾,直接升级30Q,结果不启动了博世12v主板就三个电阻,貌似还有个是贴片热敏电阻,c1对地阻值2.4kΩ,c2原阻值是76kΩ,换成30kΩ和40kΩ都可以,原装充电器才能识别充电,T的阻值是7.6kΩ应该就是热敏电阻。拿同事的2.5ah电池测量 T是4.8mΩ,c1是2.4kΩ,c2是41kΩ,难道也要把T的热敏电阻换了才能用还是说c2的阻值没换对。有没有坛友有3.0ah电池,帮忙测量下阻值...万分感谢

做工还是不错,三洋电芯拆出来是真漂亮

网友:
我是1.5原厂备用,自己重新组个3.0,所以壳和保护板都是副厂的,没必要拆原厂的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A:
sanyo的电池被收购了,现在还有出货?

网友:
看看触点位置变形吗。接触不到的话肯定不启动了

网友B:
还碰上这类问题,只能帮顶了。本来我也有想法的,无奈博世电池实在耐用,14年的电池用到现在基本没什么衰退迹象。当时购入的是10.8V 2A/H的电池打算衰退后换3400MA/H的三洋或松下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nyo的电池被收购了,现在还有出货?

估计是松下不愿意就此放弃三洋这块金字招牌,而继续使用一段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碰上这类问题,只能帮顶了。本来我也有想法的,无奈博世电池实在耐用,14年的电池用到现在基本没什么衰退 ...

bosch 的电池都是降额使用的,厂标2000mAH 的电池,bosch按1.5AH出货,所以寿命能不长嘛。

网友:
博士电池根本就没什么“协议”,直接更换电池就行了。

一般来说,三串12V电池组装,除了极少数个别恶心品牌以外,其它都没什么“窍门”,直接按原装电池芯摆放顺序进行点焊,再焊上插脚板就行了;其次需要最后焊接热敏电阻,并使用可调电源在0V、12V之间使用12.6V恒流激活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sch 的电池都是降额使用的,厂标2000mAH 的电池,bosch按1.5AH出货,所以寿命能不长嘛。 ...

这个就有点扯了,只能说博世都是用大厂的电池,没有水分,不信你拆开电池看看,1500的电池现在基本上都是三星的1500mah,2000容量是三星20R,2500容量是三星25R,当然也可能是LG的。

网友:
不是电阻问题,我原装电池是小保护板的那个1.5ah,换了25R没任何问题。
大概率是中间的三个小弹片接触不良,你往外掰一掰。

我的工具是杭州产电钻,德国产角磨机,忘记哪产的无刷万用宝和电圆锯。

网友:
我做过,问题是电池板安装没到位,检测那个片跟电钻没接触到,就识别不了

网友C:
家用、轻负载,我的 bosch 10.8v 1.3Ah 的电池现在还在正常使用。

拆开外壳看了看,电池都用牛皮纸严密包裹,看不到是什么电芯,只能从边角看见是绿皮的。

的确不存在什么保护电路,

网友(2022-02-14):
引用 网友C:
家用、轻负载,我的 bosch 10.8v 1.3Ah 的电池现在还在正常使用。

拆开外壳看了看,电池都用牛皮纸严密包 ...

绿皮一般都是松下的。

网友:
自己重新组个3.0,所以壳和保护板都是副厂的,没必要拆原厂的又不是不能用
壳和保护板有购买链接吗

网友:
卡子没装到位 这个电池我自己组了4-5节了 不难

网友:
这不叫漂亮,几毛钱一颗的国产山寨电池都没这么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