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比较两款主板USB3.1控制器的性能区别

楼主(2021-11-16):
二奶机的B250主板挂了,直接换了B365的主板,主板装上之后,把原来的ASM3142的USB3.1转接卡也装回来了。

这样电脑上就有两款USB3.1控制器了。

不自觉地就想测测这2款控制器,哪款更优秀,那就测测看。

测试平台 :
CPU:i3-8100
内存:4G DDR4*2
芯片组:B365

本次测试采用4款3.1接口的存储设备。

1、SM2246en+K9PHGY8S7D*2+ASM1351 128G固态U盘
2、SM2258H+K9DUGY8SCM*1+AS235CM   512G固态U盘
3、JMS583+256G 2262en nvme固态
4、RTL9210+1T 2263xt nvme固态

一、SM2246en+K9PHGY8S7D*2+ASM1351

Intel原生接口

ASM3142

二、SM2258H+K9DUGY8SCM*1+AS235CM
Intel原生接口

ASM3142

三、JMS583+256G 2262en nvme固态、

Intel原生接口

ASM3142

四、RTL9210+1T 2263xt nvme固态
intel原生接口

ASM3142

对比总结:

1、顺序读写两款控制器没有拉开差距,都能发挥出存储设备的正常性能 。
2、4k性能 ,ASM3142明显优于intel原生控制器,尤其是单线程4k差距巨大。
3、延迟方面,ASM3142也低于intel原生接口,响应更快。

ASM完胜intel!

网友A:
任何主板都可以按照这两款驱动吗?任何存储设备都可以兼容这两款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主板都可以按照这两款驱动吗?任何存储设备都可以兼容这两款驱动吗? ...

你得先有硬件,再考虑驱动的事儿。另外,win10自带驱动,不用单独安装。

网友:
我也是老电脑安装了3142,usb性能真的提升很多。

网友:
什么魔幻,转接卡居然暴打原生的接口。

网友B:
原生接口有漏洞补丁DEBUFF过关注电脑的都知道某补丁打上后4K速度有所减少
你还不能不打,除非关闭自动更新

网友:
A再一次暴打了i:lol:

网友:
ASM的兼容性和稳定性不如intel原生和瑞萨

网友C:
多加这个是直接接主板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加这个是直接接主板上面吗

pcie x4的

网友:
ASM3142=ASM2142=双通道版ASM1142
3142就是直接改了个名字,驱动和硬件id都懒得去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pcie x4的

原来是这样

网友D:
范师傅有没有试一下AMD原生的3.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范师傅有没有试一下AMD原生的3.1?

没有amd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生接口有漏洞补丁DEBUFF过关注电脑的都知道某补丁打上后4K速度有所减少
你还不能不打,除非关闭自动更新
...

封了巨硬的IP就一劳永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范师傅有没有试一下AMD原生的3.1?

AMD的原生3.1更差
USB兼容性,性能还是牙膏好
我有个GL的USB3.0集线器,RYZEN X370 B350插3.0设备就重置,INTEL一点事也没有
对USB有要求的不建议买AMD RYZEN一代,三代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