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坏936焊台改装的可调电流多用充电器,带过压反接短路保护

楼主(2021-11-16):
手上有几台坏936焊台,卖废品不值钱,上次把它改成纯交流版T12焊台,这次改造个多用充电器,充电电流0-3A可调(受限于工频变压器)。
先来个成品外观图

内部裸机图

内部裸机图,一个变压器散热小风扇

充电器电路板

再来个充电器电路板

空白PCB

来张在充电的图,充3串锂电池

充4串磷酸铁锂电池

充12V铅酸蓄电池(未接铅酸电池)

输出短接

再分享个原理图。改变R7,R8,R22的电阻值就可以在2-24V内自定两组充电电压,也可以用作铅酸蓄电池的专用三阶充电器,想用作几串电池组的充电器由你说了算。
仿反接部分借鉴了坛友邓穿石分享的电路,我还加入了过电压保护电路,防止DCDC模块的损坏直接输出高电压,改变R17,R18的分压比即可以设定过保护电压。

附上EG4318的内部方框图

EG4318充电截止电压的简单计算,具体应用请自己参考datasheet。

这个充电器主要用来充小水泵的电池组,给我老妈给青菜浇水用的,人老了挑水不方便,想要的就是简单可靠,易用,耐用,电池组的电用完了可以自己去充电,不用麻烦我。

网友A:
有才啊。。。
不过估计摩托等小电瓶比较合适。。。或者电瓶车单节补电

网友B:
调电流的充电器,能提供电路图让大伙看看吗?也想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才啊。。。
不过估计摩托等小电瓶比较合适。。。或者电瓶车单节补电

过奖了。可以自己设定两组充电电压的,也可以用作12V铅酸电池的三阶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电流的充电器,能提供电路图让大伙看看吗?也想搞一个。

已更新在楼主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更新在楼主位了

谢谢楼主,太好了,咱也学习一下。

楼主:
给青菜浇水

网友(2022-06-27):
可以当可调稳压电源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