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大街上就迫不及待拆解测试优利德UT60S按键万用表

楼主(2021-11-16):
优利德最新推出的一款没有转盘的,按键版本的万用表,UT60S。
由于在大街上,没有测试条件,先简单拆解测试一下!后续更新测试!
1.设计类似胜利VC70和众仪ZT-X。
2.功能按键全黑的,字符透明的,这个设计不好,我觉得字是黑色或者白色按键搞成半透明的比较合理,这样,全黑的根本看不清啊。虽然有按键灯光,但是只有按下该键时才会亮灯!
3.蜂鸣档有声光报警,反应速度一般般,二极管档有声音提醒,感觉跟蜂鸣档速度差不多!由于送的表笔不太好,笔尖接触不良,所以,这个测试还要重新做!
4.速度貌似非常慢,由于大街上没法测试,简单看了一下电阻档和电容档的换档速度,蜗牛一般!无法忍受!
5.电流插孔带有检测和自动切换功能,切换到电流档,表笔不插电流插孔,会提示LEAD,插上电流孔表笔后,档位锁定到电流档,其它档位按键失效!拔出电流孔表笔,档位会自动恢复到上一个档位!
6.电阻,二极管,蜂鸣,电容共用一个档位按键,而且有记忆功能,比如现在切换到电容档,然后切换到电压档,再重新按这个按键就还是电容档!关机后再开机没有记忆功能。(这个功能按键开机默认蜂鸣档)
7.内部做工用料还可以!有一个Y电容,多达7个热敏电阻。板子焊工感觉不太理想,有手工补焊的地方,助焊剂都没洗,焊点有点渣渣的感觉。锡温不对?

大街上,条件艰苦,只能简单测试了!总体感觉性价比一般!

网友:
已经不是牛屎芯片 ……

楼主:
蜂鸣档测试,短接瞬间反应还是挺快,连续通断差点意思!蜂鸣档三色灯光提示!低于30欧亮绿灯,蜂鸣器发声!30-100欧姆亮黄灯!100-999.9欧姆红灯!超过1K过量程不亮灯!
二极管档开路电压3.9V  ,测量二极管正常压降会响一声,击穿会长鸣!

楼主:
电阻档精度还可以分辨率10毫欧,但是砍了点底数,测量小电阻会有点问题!速度很慢!电容档也不快,电容档精度一般般!
直流电压档精度还可以!直流mV档精度太差了!原因是有很大底数,启用相对值底数清零后,测量准确!出厂零点没校准?

楼主:
电流档也不好! 测量1mA 直接归零了!不显示!测量2mA才显示1.XmA。误差大了点!uA档精度还行

网友A:
看做工很精致啊,努力赶超福禄克!

网友:
除了做工好点,看来其它还不如众仪

网友B:
小伙子你在诱惑老纳勾引良家妇女啊!出家人,远离世俗,下决心不再入表,

网友:
楼主走火入魔了,大街上就拆机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你在诱惑老纳勾引良家妇女啊!出家人,远离世俗,下决心不再入表, ...

楼主挖了好大一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很精致啊,努力赶超福禄克!

同意,做工和用料确实相当好。

网友:
这按键确实扯蛋,弄个白色字的也行,有背光时候更好看。

网友:
按键表我感觉还是胜利VC70系列长得好看,比较经典,其他的都很科幻的样子,不过VC70系列很多年没更新产品了

楼主:
uA档没有保险丝,串联两个热敏电阻保护。这就导致uA档内阻超过3KΩ了!电流档实在接受不了,量程太少了!

网友:
之前在百度上看过奇林的测试视频,发现电阻档很慢,后来买了胜利VC70D 电阻档很快
        优利德的这块表和优仪高UA9988  ANENG  AN82差不多,优利德的二极管档表笔短接时有蜂鸣声和灯光指示,优仪高和ANENG的二极管档表笔短接没有声音和灯光指示。三块表的电流档都是要表笔插到电流插孔后才会切换到电流档,这点比较好,胜利VC70D的表笔插孔是一体式的金属管,电流档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2021-12-21):
感谢测试分享, 我还想着购入这块表呢, 看来先等等吧, 等改进了再购入.

网友C:
这种按键的表感觉比转盘的表要耐用,国产表转盘时间长了,容易出小毛病

网友:
按键貌似凹进去的,倒模出来的!如果是得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按键的表感觉比转盘的表要耐用,国产表转盘时间长了,容易出小毛病

其实一个样,导电橡胶用久了一样接触不良,甚至老化。

网友:
转盘真让人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