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嘉卓旗舰店出了个JMS562的盒子,有兴趣的可以入了~

楼主(2021-11-16):
对,还是我。
最近几天手痒搜了下淘宝发现一个新的19.9包邮的盒子,仔细看了一眼,又是嘉卓旗舰店,不过这次良心多了,盒子做工比之前翻盖的强太多,不仅是推拉盖,而且左右还有缓冲棉条,硬盘放进去应该是不会晃动了。
做工问题还是有,首先推拉盖的那个固定用的钩子没了,不知道是出厂的时候就被掰掉的还是啥,盒子底座对应的部分是有孔位的,盖子头也有人工掰断的痕迹,希望我不是脸黑的那个……
第二个做工问题是SATA母座有肉眼可见的弯曲,这个肯定是母座质量问题不用说了,还好不影响使用。
良心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这个JMS562芯片本身属于USB 3.0转成双SATA的芯片,可能因为性能过时或者库存过多的原因被低价处理了,否则按照这个店的一贯作风是绝对不会做成产品的,目前算是白送的;然后是价格,19.9包邮,居然不是Initio家族,总算良心发现?本身做工特别好,盖子有点小凹不影响,大家看着入吧~

网友A:
个人不太喜欢这种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不太喜欢这种接口

倒是有见到过VL711的盒子用的A口,要不要推荐一下?

网友B:
斐讯的盒子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斐讯的盒子不香?

没货的没法比啊哥,到底这个是新的还能HIGH一下

网友C:
这口子太坑,不买也罢!线丢了还得到处找线,2.0的线用着用着或许就因为供电不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口子太坑,不买也罢!线丢了还得到处找线,2.0的线用着用着或许就因为供电不足坏了! ...

现在A口反而不好找,这个口可以用MicroUSB的代替,我觉得这个口和A口并列牛逼

网友D:
这个口不算坑,双口是USB3.0,只接microusb口是2.0速度,而microusb线随处可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口不算坑,双口是USB3.0,只接microusb口是2.0速度,而microusb线随处可得。

所以嘛,只要功率够,其实这个口比A口靠谱,至少你随便拿一根线基本都能用

网友E:
这个价格能买到jms578的盒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价格能买到jms578的盒子了

是这话,我也是看到新造型蛮有意思的就入了一个,发现还不错

网友F:
感觉还是C口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是C口比较靠谱

C口接触面很小,氧化以后传到率低到发指,从长远来说MicroUSB Type-B和Type-A才是最佳方案

网友:
暂无需要,绑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