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真拆适用华为66W超级快充 JMX-66W-A充电器

楼主(2021-11-16):
昨天看一坛友发一贴:双十一白剽一个66W将就可用的充电器,
一想我是17大子买的,立马感觉错过一复兴号通车,一点也不和谐。
本以为能拆了让大伙掌掌眼,结果没舍得。
得,这货买来用得也不安心,昨天在正宗华为手机上试,充电也就不到5V2A的样子,还不如我另一山上的充电头,那个好歹能上9V。
就这货:

为了让大家能找到,我贴上写明型号,关键词,好找。

楼主:
抢个楼先:
重点关注右上角这个IC:XC610
没有充电识别IC,反而装个蓝牙IC,
本人不才,只是对电路略懂,工作于数码间历20余年,现年近天命,却从未见如此充电电路,还有望高手指点一二。
惭愧啊,落后了

网友:
改装个小夜灯玩把

网友:
正是华为的产品的话也就不用老美操心制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抢个楼先:
重点关注右上角这个IC:XC610
没有充电识别IC,反而装个蓝牙IC,

我也看不懂这是想要干什么,,,,,,,,,,,,

网友:
这配重就占了三分之一,

网友:
 屏蔽用的铁块够厚,屏蔽效果一流、、、、鸟。

网友:
我15块活动价撸的pd头子 27w 凯斯特的  昨天在志鑫家撸了七八块手机充电器的板子  有多口的  有pd的  都是光板无壳 买来折腾下  最近好几家都在卖

网友A:
66W估计是型号,不是功率。

网友:
良心的大散热块

网友B:
带晶振的是单片机?这充电器有猫腻吧?

网友:
配重挺大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抢个楼先:
重点关注右上角这个IC:XC610
没有充电识别IC,反而装个蓝牙IC,

这个芯片就是协议芯片啊
型号都可后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就是协议芯片啊
型号都可后打

型号是个蓝牙IC,还有晶振,接脚也对,加电用手机没找到蓝牙,没想跑电路

网友D:
好歹我那白撸的还可以上5V4A,你这个还只能到2A,离66W更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晶振的是单片机?这充电器有猫腻吧?

有可能,再就是用单片机来模拟原装充电头的充电协议,然后触发手机端显示快充。

四核 96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W估计是型号,不是功率。

还是你了解我国的厂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歹我那白撸的还可以上5V4A,你这个还只能到2A,离66W更远啊

一边去,不要补刀!!!!!

网友:
之前特淘上买了几个v沃的原装散热器 ,10快多,9v/2A 。全是假的 。都能显示快充,里面有铁块增强散热 。唯一一个虽然是假的,但是支持真快充,把电容换掉改造了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