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维修一块山寨固态(SAMSUNG V-NAND SSD 860EVO 250GB)

楼主(2021-11-26):
网友发来维修的一块250G固态盘,说是不识别

鼎鼎大名的三丧 860 EVO。

开壳

傻了吧?

国产得一微YS9082HC+3颗intel QLC黑片(或小厂自封片),赤果果的假三星。

开卡吧

群里找到了YS9082HC N18A的包,直接开。

参考原厂坏块报坏块多,不参考原厂坏块开出来跑圈不过,这是要跑RDT的节奏了。

花了3个半小时,跑出来结果如下

ce0坏块爆表了。
这时候再开250G

肯定是开不出来了,而且注意一下红色箭头处,remaining spare block count = -1141,备用块成负的了

降容

最终降到大概160G不再报坏块过多,但也没能开卡pass,而且重新插拔不认盘。

辣鸡玩应,不浪费时间了,颗粒拆了上3281开slc了

完结!

网友:
备用块成负的,这是颗粒本身体质就这样还是生前遭到过蹂躏呢?

网友:
的确假的离谱,我那块860evo 1TB也拆过,里面完全不一样,绿色的板子,体积要大很多,主控、缓存、颗粒都是三星自家的

网友:
这主控也是象有些主控一样,对第一片闪存过度读写?

网友A:
我手上有假的三星860EVO,用的是58XT+闪迪UFS(而且还是通过激光物理切断UFS控制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假的三星860EVO,用的是58XT+闪迪UFS(而且还是通过激光物理切断UFS控制器的那种) ...

网友:
为什么有的跑RDT一直失败。。。

网友:
一次都没开过ssd,怕好的开坏了。以前u盘就是,好的快坏

网友:
这假三星造的不行啊 壳子太假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些拆机的N18颗粒真不行 多数都是512G降320G开甚至160G

网友:
我是能开跑圈一直有几十M不过,跑两圈也一样,不晓得为啥不会自动好块替换坏块

网友:
我是手欠  正品在保修期内的三星被我拆了

网友:
哈哈,还能开成负的备用块。只能在3281上跑SLC了

网友:
把第一片拆掉就可以开180G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假的三星860EVO,用的是58XT+闪迪UFS(而且还是通过激光物理切断UFS控制器的那种) ...

物理切断?好家伙

网友(2022-02-26):
引用 网友B:

借来的图

网友(2022-04-20):
直呼一个好家伙,物理切断真的能用么。

网友:
可以量产假货好多,但是好像没U盘假那么厉害,容量严重虚标

网友(2023-03-13):
这个RDT是怎么设置的?我设置跑到20多分钟就停了,不跑了

网友:
电子产品我都东哥自营买,才放心

网友:
想问一下,像这种坏块过多的qlc开成slc能减少坏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