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海康威视硬盘录像机TTL烧录

楼主(2021-11-16):
使用TTL连接打开串口工具进入U-Boot后不是管理员权限,无法刷机升级,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如图,输入任何指令都没有响应

网友:
按理来说得先提权吧。

网友:
直接下好升级固件,插在硬盘机上,可能手动升级呀!!

网友:
海康录像机有固件的话不用ttl刷机,只要电脑网线就行,就是刷错了固件死机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