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多功能维修电源

楼主(2021-11-16):
看看这个做的怎么样      还有哪里需要改进的?。。。。。。

楼主:
想加电流电压功率表    布局太开  空间不够了

网友:
高大上了,我都是糊弄事

网友A:
调压电源用的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压电源用的多少伏

24--1.5V降压

网友:
材料一般一般

楼主:
做着玩   没有必要用好的

网友:
学习一下,有电路图吗?

网友B:
左上边的三档开关是起啥作用的?还有只启动按钮开关,还当里边有交流接触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上边的三档开关是起啥作用的?还有只启动按钮开关,还当里边有交流接触器呢。 ...

串灯泡    正常切换
按钮是点动开关    和插座上面的开关并联
解决来不及关闭烧机

网友:
羡慕嫉妒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灯泡    正常切换
按钮是点动开关    和插座上面的开关并联
解决来不及关闭烧机 ...

谢谢,清楚了,多谢。

网友:
还是加个隔离变压器安全  就是太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