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烙铁头该这么选择适合的型号!

楼主(2021-11-16):
烙铁头选择:
1、尖头焊咀:尖端优细,适合精细焊接,或焊接空间狭小的情况,也可以修正焊接芯片时产生的锡桥。
2、圆头焊咀:无方向性,整个烙铁头前端均可进行焊接,适合一般焊接,无论焊点大小,都可以使用。
3、一字头焊咀:用两边进行焊接,适合需要多锡量的焊接,例如焊接面积大、粗端子、焊垫大的焊接环境。
4、刀头(K形)焊咀:用刀面进行焊接,适用拖拉式焊接:有标注的刀头,也分小刀头!
5、马蹄状焊咀:适用焊接面积大、粗端子、焊点大的情况。

网友:
常年都是刀头的,别的用不习惯。拖焊好用。剪头的热量流失太快了

网友:
那个镊子的前端是什么材料?

网友:
一把马蹄头常用,一把刀头备用

网友:
这种针型尖头 非常的好用

网友A:
能用大的就尽量不用小的。手头的T12也有七八支了,主打还是那支比较大的一字头D4,偶尔用用中马蹄或刀头,其他几支尖头、弯尖头试过之后基本都在吃灰了,感觉难用得多。当然不同款式的烙铁头自有其相应的应用场景,但应该跟个人使用习惯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大的就尽量不用小的。手头的T12也有七八支了,主打还是那支比较大的一字头D4,偶尔用用中马蹄或刀头, ...

尖头温度调高点 非常好用 。关键是头子要好 。用尖尖一触即化那种快感 ,用大头子是体会不到的。

网友:
我用头子基本都是马蹄头.一把刀头;一把尖头备用.C4用好了那是行云流水.........除了C4插不进去的地方基本没换过头

网友:
都说刀头好用,我用下来还是觉得马蹄头适合我,用的最小号的99%的时候都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