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几年前就BOOM的电瓶充电器,还能救活吗

楼主(2021-11-16):
几年前淘宝买的,冲过几次100ah的电瓶,最后一次打算把电瓶车上一块电压低的电池补一下电,结果半小时以后boom,一直也没拆,就扔那了,今天车点不着火了想起来还有这么个玩意,就拆开看看,可以看到标UL4007的地方炸没了,标33u的电容炸的只剩渣渣了,这是4007二极管和33uF的电容吗,不会修,先发上来看看

吐槽,这种外壳真害人,一碰就冒血

疼哭

网友:
围观大神修复充电器!

网友:
这山寨货色啊,不修 了

网友A:
这电容和二极管好像是给风扇供电用的,那个保险是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和二极管好像是给风扇供电用的,那个保险是好的吗?

晚上看一下,不过使用中爆的,很响

网友B:
全是灰看不清楚,看当前的这个图片,保险丝应该没炸,里面没有黑色,如果没炸的话,高压部分应该问题不大,把坏掉的UL4007,(实际上应该是IN4007二极管)二极管分方向,不要装反了,电容也换一个一样的试一试,最好把二极管先换了,量一下电压多少,防止电容换错了,超压炸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是灰看不清楚,看当前的这个图片,保险丝应该没炸,里面没有黑色,如果没炸的话,高压部分应该问题不大, ...

谢谢大佬回复,晚点就找个4007换上

网友:
记得用传说中的“灯泡大法”,串灯泡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