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检测,有时候速度巨慢,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1-16):
插拔了好几次,都快准备退货了,
这次测试速度上去了,
刚才测了几次4t的盘要扫30多个小时,
现在只用6个多小时,
为什么会这样?
刚才优秀块只有50%,
为什么这次测优秀块数量明显上去了?

disk genius测硬盘坏道,差异为啥这么大呢?

网友A:
HDDTUNE或者VCR或者MHDD试试。

网友B:
选用优质线缆和稳定的电源,检测我一般只用Victoria为准。

网友C:
你把3000毫秒调成50再测就能看出硬盘真实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DTUNE或者VCR或者MHDD试试。

vcr在pe里面是不是运行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优质线缆和稳定的电源,检测我一般只用Victoria为准。

是在pe里面测,还是在windows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3000毫秒调成50再测就能看出硬盘真实情况

你一般超时设置为50毫秒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pe里面测,还是在windows里面?

如果是空盘,随便什么都可以,如果有数据,关了杀毒软件在系统下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一般超时设置为50毫秒么

3000根本检测不出来坏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0根本检测不出来坏道

高于50毫秒,你就认为是坏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