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了个60V30AH磷酸铁锂

楼主(2021-11-16):
某迪代步小电驴5块20AH铅酸,快过保就衰减严重,找售后,换了一组,更完蛋,不到半年就得天天充。估计是什么所谓的“中转电池”还是啥玩意。干脆自己组个锂电。除了电瓶,原车不改动,选择铁锂,18串。

号称全新的20100140,容量从20-32都有人标,反正一个字,乱,选了个卖家,标称30的,49一片,到货有两片漏液,卖家爽快,补发了两片。

原车电瓶2+3高低排列,不想弄异形电池仓(穷),反复测量,结论,加不锈钢盒子大概率放不进。或者要把电瓶压条耳朵完全切除。
直接环氧板做外壳了。

5mm方胶条,膨胀、缓存间隙。

打的一手好胶。

保护板,前侧垂直放置。

各种打胶。

底部是整片5mm厚胶皮。

待整形,封盖,这造型有点那啥

完工,准备上车。

压板底座各切去7mm左右,刚好能保留螺丝座位置,用不锈钢外壳空间紧张。

库仑计,还没上车

极空保护板太强大了,建议直接用原车充电器。
我配了个6.5A的力萌,冲满断电的,导致充不饱。
保护板单体过压保护断开,充电器也跳开,显示充满。
单体电压下来之后,保护板恢复,充电器并不恢复充电。
商家补发的2片电芯,余电略多,导致初次均衡了好久。(哪怕是600ma主动均衡。)
力萌是选的65.7V电压,6.5A版本的,充电一直恒流6.5A上下,要到65.6左右才降流到2A多。
能调整到63.5V左右降流比较理想。

手动补电N次后,放置一晚的情况。

上车骑行了十几Km,放电后电芯一致性还是超预期的。

原车控制器欠压保护52.5V,折合单体2.9V左右,如能放出26AH以上就不再折腾了,否则再来折腾这个控制器。
费用清单:电芯:845,库仑计:90,保护板:295,充电器:170,胶带胶条环氧板若干。合计花费:1527。
使用预期:3年和铅酸费用持平,用车感受显著超越。第四年开始就是比铅酸赚了,完毕

网友A:
感觉有点怕怕的,这种电池感觉不太可靠,小心有雷。

网友:
手艺很棒,但就怕寿命不足4年

网友B:
干 都一个德行。换的电池是翻新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 都一个德行。换的电池是翻新的电池

肯定不是全新的,应该是4850之类拆出来再筛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怕怕的,这种电池感觉不太可靠,小心有雷。

全新的只能选国产18650,那个更吓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是全新的,应该是4850之类拆出来再筛选的

我是说你的那个铅酸电池......

网友:
铁锂电池还算安全,三元锂电池才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你的那个铅酸电池......

售后保内能给什么好东西,反正换下来这组250块回血了

网友:
铁锂电池轻便但价格较贵,长期使用一旦某个电芯内阻增大续航就不行了。万一充电不及时超过保护电压得推车回家。铅酸电池较重价格便宜,长期使用容易出现某个电池极化充电充不满。总体算下来铁锂电池和铅酸电池在费用上相当。喜欢DIY可以玩一玩。

网友C:
我喜欢用32650组,螺丝组装方便,另外貌似比这种方块的不容易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用32650组,螺丝组装方便,另外貌似比这种方块的不容易鼓包?

我翻了好多帖子,32650成色好的少,似乎更容易坏,无效体积多。最后选了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翻了好多帖子,32650成色好的少,似乎更容易坏,无效体积多。最后选了方的 ...

我32650组了块 目前使用了2年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翻了好多帖子,32650成色好的少,似乎更容易坏,无效体积多。最后选了方的 ...

有新的卖的吧,也不贵啊,更容易坏不至于,铁锂的寿命在那里,坏主要是一致性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32650组了块 目前使用了2年没问题。

我也两年了,今年想试试加条保温带看看,否则冬天的续航真的差很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两年了,今年想试试加条保温带看看,否则冬天的续航真的差很多啊

我南方没这个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新的卖的吧,也不贵啊,更容易坏不至于,铁锂的寿命在那里,坏主要是一致性的问题 ...

确实,我觉得要想用的久,一块好的保护板还是很有必要的。我看坛子里沃特啥的翻车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南方没这个烦恼

我也南方啊,你哪啊?我舟山,10度以下续航就少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我觉得要想用的久,一块好的保护板还是很有必要的。我看坛子里沃特啥的翻车不少 ...

我是12V一组一共组了4组再串联成48V,用了4块保护板,不知道这样寿命会不会长点,不过现在也用了2年多了,而且用的拆机电池,也算值了

网友:
铅酸 2年换一次  一次500,1500元可以用铅酸6年,我是72v铅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