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更智能的烟灶套装,让厨房免受油烟困扰,云米AI抽油烟机Wing A1使用体验

楼主(2021-11-16):
这两年智能家电发展的很快,我之前也用过几款,像是冰箱、洗碗机之类的,用起来确实比普通的家电方便,而且很多国产的智能家电品牌还会针对国内用户的使用习惯做出不少优化。前些天为了能让厨房更加干净一些,新装了一款云米AI油烟机Wing A1,这两天试过之后,感觉用起来确实不错,噪音和油烟都少了很多。

目前市面上的油烟机类型不少,不过很多人用的应该都是便宜简单的中式油烟机,这种油烟机虽然便宜,但是除油烟的效果很一般,隔三岔五就要清理一下,而且它还很占空间,这两年比较流行的是侧吸式油烟机,云米这款Wing A1就是这种设计的,不仅好看,而且还不占空间,炒菜的时候一点也不碍事。

云米的智能家电我也用过几款,设计和质量都很不错,这次为了能更好发挥云米AI油烟机Wing A1的功能,所以对应的燃气灶也换成了云米Power 4.2天然气灶,两者在日常使用中可以实现联动,从而带来更好地除油烟效果。

时尚设计

这款云米AI油烟机Wing A1的设计确实很漂亮,看起来很有科技感,安装好后它是一种倒三角的结构,留给我们活动的空间非常大,炒菜的时候不会碰到头。另外在不用的时候,油烟机的盖子是关闭状态的,这样既可以避免吸入灰尘,也可以防止油烟和冷风倒灌。

在云米AI油烟机Wing A1正面靠上的位置,有一排触控的操作按键,并且还有智能的显示屏,可以显示时间、使用状态等信息,相比于普通的只有按键和指示灯的油烟机,日常使用中可以一目了然地查看当前的使用状态。

至于云米AI油烟机Wing A1正面的材质,当然是采用了既好看又容易清洁的亮面玻璃,即使是使用中经常开合的盖子也是这种材质,比起普通的塑料、金属材质,这种玻璃上沾了油污后,一擦就干净,而且不容易被腐蚀,用久了也不会出现掉色变黄之类的问题。

这款油烟机靠下的部分设计比较简单,上面只有云米5G IoT的标志,在它的最下方是安装油杯的位置,因为油杯的拆卸很方便,所以给日常的清洁维护省去了很多麻烦。

在油烟机的顶部当然就是安装出风管的位置,它的出风口孔径很大,并且出风罩上也有必不可少的防回灌设计,日常使用以及维护都很方便。

另一款云米Power 4.2天然气灶用起来也不错,设计比普通的燃气灶要精致很多,表面也是采用了玻璃材质,很容易清理,而且它用的是三重防爆钢化玻璃,背面有复合尼龙玻璃纤维和铝膜防爆膜,日常使用非常安全。

除了铸铁炉头等必要的配件之外,这款燃气灶还提供了两个卡箍以及一个牛奶锅架,它本身是通过两节电池供电的,并且可以和云米AI油烟机Wing A1联动,也就是燃气灶打开后油烟机也会自动打开,并且随着火力的变化而调整风力。

云米Power 4.2天然气灶配有两枚带金属包边的旋钮,手感非常不错。这款燃气灶采用成熟的脉冲点火方式,点火后要持续按压5秒,等火圈完全合闭之后再松手即可。和常见的180°旋钮不同,这款燃气灶的旋钮可以230°调节,对火力的控制范围更大,用过两次就会发现它用起来非常顺手。

在火力方面,这款燃气灶采用了蓝焰燃烧系统,拥有4200W的大火力,具备热效率达63%的一级能效,日常使用可以让燃气燃烧得更加充分,长期使用也能节省不少开支。

为了提升日常使用中的安全性,这款燃气灶配备了西班牙ORKLI熄火保护系统,如果出现意外熄火情况会自动断气,像是锅里的水沸腾后把燃气灶浇灭之类的情况,都可以通过这种系统来防止意外发生。

便捷操作

在云米Wing A1的上方是操作区域,包括手势以及触控操作两种使用方式,这款油烟机用的并不是普通的触控按键,而是一种很好看的臻彩触屏,每枚按键都有很直观的图像,看起来比纯文字的屏幕更加直观,操作的时候当然也更加顺手。

因此在炒菜做饭的时候,我们一般很难腾出手去操作按键,这时候云米AI油烟机Wing A1的AI隔空手势操作就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在触控按键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感应器,只要将手从左到右挥一下,就可以开机或者切换挡位,同样,如果是从右往左挥就是关进,这样就可以避免手上的油污弄脏屏幕了,如果手里拿着铲子、勺子的话,也可以正常完成手势操作。

一般的油烟机清洁都特别麻烦,特别是那些排烟效果不好的油烟机,还需要经常清理,不然特别影响效果。而云米AI油烟机Wing A1作为一款智能家电,加入了一项AI智清洁功能,有了这个功能,再加上油烟机本身可以记录使用时长,这样每当油烟机工作60小时就会发出提醒,我们从操作面板的清洁键上可以看到,这时候只需要按一下就可以让油烟机自动清洁了。

在清洁的时候,云米AI油烟机Wing A1主要通过高温融油和高速甩油两种方式来排出油污,一般只需要两三分钟就可以搞定,不需要手动拆卸清洗。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云米AI油烟机Wing A1的油杯一次可以容纳1.4升的油污,所以即使炒菜时油烟很大,云米AI油烟机Wing A1也可以毫不费力的把油污清理干净。

强效除油烟

之前我用的油烟机,风量虽然不大,但是噪音却不小,这款云米AI油烟机Wing A1的风量则是达到了20m3/min,这是爆炒挡位的风量,在我们炒菜时使用特别合适。它吸油烟的效果特别明显,官方数据是0.51秒吸净油烟,实际使用中即使炒辣椒也不会呛鼻子。

云米AI油烟机Wing A1在风量大的同时,对噪音控制的也很不错,工作当中没有那种隆隆的噪音,日常使用中不怎么吵。

当然了,除油烟仅靠大风量也不行,否则直接用风扇吹就好了。云米AI油烟机Wing A1在结构设计上采用了15°倾角的风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侧吸低位速排系统,可以在油烟产生后快速拦截排出。

因此不难看出,通过智能的感应系统以及合理的结构设计,云米AI油烟机Wing A1可以轻松吸收油烟。为了能够顺利排出油烟,云米AI油烟机Wing A1还加入了一个巡航增压功能,可以手动开启,适合那些通过公共烟道排油烟的用户。凭借最高可达400Pa的静压,即使是晚上邻里做饭的高峰时段,也不会有油烟倒灌的问题。

最后在噪音表现上,这款油烟机在低档模式下,噪音约为dB,在高档模式下,噪音约为dB,在爆炒模式下,噪音约为dB,考虑到这款油烟机最高可达20m3/min的吸力,噪音还能控制在这种水平确实非常厉害。

智能化操作
因为我同时安装了云米的Power 4.2天然气灶,所以还可以通过烟灶互联功能,实现两者的同步开启。使用这个功能之前需要先将云米AI油烟机Wing A1和Power 4.2天然气灶绑定。绑定的方式很简单,只需要长按油烟机的风速和开关键2秒,就会让油烟机进入配对状态,这时候只要在15秒内旋转灶具旋钮,很快就可以完成绑定。

在完成烟灶绑定之后,每次只要打开燃气灶,油烟机就会自动启动,并且会随着灶具的火力调节而切换风力,用起来更加自如,不用手动去切换档位了。当然了,要想获得烟灶联动的功能,需要成套入手云米AI油烟机Wing A1以及支持该功能的云米燃气灶.

网友:
边炒菜边看广告,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