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原来屏下摄像头那个小方块是个液晶屏啊,还可以单独控制的

楼主(2021-11-16):
之前入手的中兴Axon 30全面屏手机,一直搞不懂全面屏是什么原理,以为是整块液晶屏。前几天升级了新固件,发现多了一个“前摄屏幕显示效果微调”功能,才恍然大悟,原来屏下摄像头这个位置是块单独的液晶屏,前置拍照的时候就关闭显示(但还是不够透明,所以拍照会有点糊),需要全面屏的时候就通过软件计算配合让他们显示一个整体的画面。但是分辨率毕竟不同,细看小屏幕的画面比较粗糙。

我把小屏的亮度调低,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明显了,小屏的颗粒感很强。

网友A:
不是单独的液晶屏,而是摄像头这里像素点比较稀疏,便于透光
因此显示效果不一样

网友:
反光系数比其他地方低,相当于这一块是个半透膜,其他地方全反

网友B:
纯粹瞎折腾,我宁愿上下留一块的机子,别整什么挖孔之类的残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单独的液晶屏,而是摄像头这里像素点比较稀疏,便于透光
因此显示效果不一样 ...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粹瞎折腾,我宁愿上下留一块的机子,别整什么挖孔之类的残废。

我也不喜欢挖孔屏、刘海屏之类的,目前用的最舒服的还是iPhone8 Plus,问题是现在没有新机可选择。

网友:
涨知识了  这么明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