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成功把变砖的RTL9210b硬盘盒救了回来

楼主(2021-11-16):
国庆时买的一个RTL9210b主控板一直插着固态给电视扩容用。昨晚看电视的时候狗子在家里乱窜绊掉了电源线导致电视机掉电关机,再次开机发现电视无法读取固态,换电脑上也一样。猜测多半是突然掉电导致主控掉固件了。

身边没有合适的Flash芯片也没有烧录器,无法自行刷固件。这玩意发热量低用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掉过盘,比ASM和JMS系列的主控稳定性好多了,舍不得扔掉。

翻遍外网后得到了一个可以无需烧录器就能刷固件的方法:先把固态硬盘拆下,短接RTL9210b 存储器的1脚和8脚,接着通电10秒钟左右就可以把固件清除,拔出主控板再次接入电脑打开刷固件的软件就可以重新刷入固件了。

顺手刷了最新版的1.27固件,这版固件解决了主控的不正常掉电bug。看了一下固件信息,里面新增了对RTL9210C的支持,不知道螃蟹又出了一个什么新东西。

网友A:
你难道都不知道固态U盘掉盘的解决方法吗???????????????????
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难道都不知道固态U盘掉盘的解决方法吗???????????????????
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效果 ...

查了一下,JMS和ASM主控需要短接的引脚和RTL9120b似乎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难道都不知道固态U盘掉盘的解决方法吗???????????????????
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效果 ...

什么方法?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方法?请指教

之前有个帖子也是一样的问题,,插上就不认盘,,然后某热心的网友就说可以通过短接flash的12脚或者18脚来强制清空flash来达到认盘的目的

网友:
楼上的,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网友:
学到了,正好双十一撸了一块海康还没启用

网友:
厉害了.我有个移动硬盘坏了能不能解救一下?

网友C:
最新版的1.27固件哪位大佬能分享一下?

网友:
我只在用1。25 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新版的1.27固件哪位大佬能分享一下?

我也网上下的,找不到的话给我留言留邮箱给你发。

网友D:
我也想给电视扩容,问题是电视机的接口是USB2.0,拿个nv盘套个usb3.0的的接口插电视上和弄usb2.0u盘有什么区别?求科普你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给电视扩容,问题是电视机的接口是USB2.0,拿个nv盘套个usb3.0的的接口插电视上和弄usb2.0u盘有什么 ...

:lol:usb 2.0的话没必要折腾了,极限速度只有50mb/s,而且2.0的接口供电只有5v/500ma根本带不动固态的,哪怕能运行也会因为高速读写时掉盘

网友E:
大师帮忙看看,哪个方向的2根针才是1,8针脚,还有问下短接时候短接线需要焊接上去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师帮忙看看,哪个方向的2根针才是1,8针脚,还有问下短接时候短接线需要焊接上去吗?谢谢 ...

有圆点的地方就是1脚,再一路数过去就是8脚了。。

为了方便操作焊着最好,,

如果有好的办法也可以用镊子短,或用非常细的导线缠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圆点的地方就是1脚,再一路数过去就是8脚了。。

为了方便操作焊着最好,,

多谢大师!!!

网友(2022-06-06):
太狠了  可以一试

网友:
掉固件有点无语

网友:
这个应该学习一下。

网友:
9210用着很稳定。asm2362 就是热
583 不知道是刷固件 刷过了。读写不如9210稳定
同一个u盘同样的写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