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了3年的罗技M90换静音微动

楼主(2021-11-16):
罗技M590支持蓝牙和优联,用了刚好3年
最近发现左键单击不灵敏,因此换一下微动
微动是凯华 6*6*7.3MM,3.8包邮2个

合影

只有一颗螺丝在放接收器的位置上,拆开外壳

拆开3颗螺丝就可以拿下主板

主板另一面

主控芯片

拆下旧的微动

换上新的微动

焊接完成

然后就是组装了

后续体验
1.更换后,不存在失灵的情况了
2.这个微动比原装的声音略大

网友:
我的325用了少说7-8年, 边上黑胶和滚轮黑胶都掉了, 前几天看到海鲜市场有一个325,12包油本想拆滚轮的,拿到手比我的还好,就拆机洗一下放一边了,没舍得拆. 搞得现在有两个325.

网友A:
这种方形的静音微动,好像只有凯华一种?
我更喜欢松下的,虽然有声音,但手感好。

网友B:
凯华静音微动-按起来手感肉肉的,看网页还成,玩游戏的话费手指。

网友:
一直用的M310,当时最便宜的激光鼠标,还是正常尺寸的,多年以来已经习惯了,换啥用都难受。

网友:
一代M215、二代M215交替使用了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凯华静音微动-按起来手感肉肉的,看网页还成,玩游戏的话费手指。

是的,我这是办公用,不玩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形的静音微动,好像只有凯华一种?
我更喜欢松下的,虽然有声音,但手感好。 ...

频繁点击,有声音还是有点吵的,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网友C:
静音微动手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音微动手感不好

反馈不够强烈,习惯了还好

网友D:
这种微动你们感觉到底如何?我感觉一言难尽,太难用了,软绵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微动你们感觉到底如何?我感觉一言难尽,太难用了,软绵绵的

静音的一直是软绵绵的,刚开始还不习惯,过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2023-04-06):
引用 网友D:
这种微动你们感觉到底如何?我感觉一言难尽,太难用了,软绵绵的

凯华方形静音红点是0.8N的,比松下黑点、棕点、TTC黑点、zip黑点、欧姆龙7N白点都要硬。
你们都是大力金刚指吧?
我觉得凯华红点手感硬,声音沉闷。确认感弱,按着很累。如果能接受一点声音的话,还不如用松下黑点。

网友:
静音的微动手感没有.有声音的好

网友:
方型微动能撑3年,算是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