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300水温不显示问题解决

楼主(2021-11-16):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解决掉了黄龙300水温不显示,今天腾出一上午的时间专门解决黄龙300水温不显示问题,,温度传感器,经万用表测量阻值有变化,判定正常,现在只剩下仪表和大线,经观察大线走向,感觉龙头活动位置很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于是把龙头位置的大线全部剥开,没有看到明显的断线腐蚀的样子,,后经过一根一根排查,最终发现有一根全绿线有问题,剥开线一看里面铜线腐蚀的干干净净,外表很正常,最后处理干净重新连接镀锡,热缩管,处理完后水温正常显示一切正常,,故障分析,下雨的雨水进入到大线里面后水一直堆积在大线的绝缘层里面,水温的信号线一直泡在水里,导致水进入到信号线的铜线里面开始一直腐蚀铜线,外表看不出来。

楼主:
最后上完工图,谢谢观看,欢迎指点

楼主:
对了,补充一下,在查大线之前还检查过ecu的针脚有没有被水腐蚀,还排查了车辆诊断口的跳线有没有虚接:Strive:

网友:
楼主毅力真好,这么多线都能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