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爱华js315收录放随身听,麦克风输入改成线路输入

楼主(2021-11-16):
最近在怀念以前的磁带随身听,买来一个爱华js315,就是这个玩意啦

因为要拆机改造,电池仓里边需要拆一颗螺丝,先拿掉舱盖。

听着还可以,就是手里有一些歌想录进磁带,手里没有别的录音机,找人录又太贵,不如把它的麦克风输入改成线输入,反正它的麦克风我也没有,也用不到…………虽然没有录音笔,可是我有磁带采访机啊。

录音机内部录音肯定是线输入的信号,麦克风信号进去肯定会放大降噪一通折腾成线输入信号才能用啊,所以麦克风改线输入很简单,跳过这个放大线路就行了,只要找到放大线路的后级接入点,切掉麦克风线路,飞线过去就行

想到就动手,开拆,红圈4个螺丝拧下来就可以开后盖了

电路板出来了,当然要顺着麦克风插座找信号去哪了。
看到这条明晃晃的绿色皮带没有?漂亮吧?特别选的绿色氟胶皮带,据说寿命超级长,耐高温耐腐蚀…………价格也很美丽,一条顶5条

然后顺着麦克风插座的线路就找到了这里,TA8155F

好了,查吧,很快就找到了TA8155F芯片资料,厂家说明书标的真清楚啊

明晃晃的mic out在这里啊,看了看还有pb out,经查找,没找到pb out输出去了哪里,所以找mic out去哪了就好。

麦克风放大的输出就是跑到这里来了,下边就简单明了地飞线吧,反正线输入对这玩意来说信号够强,机内可以不加屏蔽随便飞。

试机,用另一个随身听播放磁带和收音机,耳机孔使用对录线直接连接线输入,也就是麦克插孔,按下315的录音键。

成功了,割断原来的麦克线路庆祝一下,以后就可以愉快的录音玩耍了,手机、电脑里播放的歌也能自己灌磁带玩了。

为了这个改造完成的线输入,果断下单买了一些空白磁带,等到货中…………毕竟它不是下边这个啥破烂磁带都能吃的板砖啊,这块板砖可不需要特意准备磁带,随便抓一盘烂带子就能录得很好,可惜是单声道的

网友A:
确认一下,不需要衰减就能录音吗?录出来的声音不会很大吧

网友B:
周日的时候35大洋整了一个AIWA CR-DS505不知道买来干嘛,但是忍不住剁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不需要衰减就能录音吗?录出来的声音不会很大吧

音量大的机器不超过一半音量就行,音量小的可以全开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日的时候35大洋整了一个AIWA CR-DS505不知道买来干嘛,但是忍不住剁手

买来当玩具拆着玩也不错

网友(2023-01-10):
大佬,求维修手册,手头正好有一台315,没有维修手册,无从下手维修,请求私发:1664327731@qq.com,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学习了,只可惜一直找不到维修手册,无法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