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更新!老东西,拆解先驱m-862功放,烧保险求指点

楼主(2021-11-16):
   更新.拆开试验发现不插功放板不烧保险了,功放板拆开肉眼没有发现元件烧毁,只有两根导线粘连(图三)。把两根导线分开开机不烧保险,试音正常!
   这玩意之前用的好好的,突然就烧保险,开关一开必烧。我把能断开的线断开了,开关一开还是烧。本人小白一个这个是哪里坏了请指点下。

网友:
可能变压器短路了

楼主:
这个是电源板吗?还是这个上边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楼主你是小白就直接拿去修吧,安全第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小白就直接拿去修吧,安全第一啊

这种东西哪里修?修电脑的?还是修家电

网友:
看变压器的样子我还以为是先锋 变压器很有日式风格

网友B:
按你的描述线拔完了只有两种情况了,一种变压器匝间短路还有一种就是你说那个电源板应该叫做各路的交流整流板有短路原件,小白你最低要求要有个万用表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描述线拔完了只有两种情况了,一种变压器匝间短路还有一种就是你说那个电源板应该叫做各路的交流整流 ...

万用表有的。如何检测这两个地方是否短路呢。肉眼观察都没问题的。。

网友: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逐步试:只保留变压器,看看还爆保险吗?如果爆,变压器短路;再接入功放板……

网友:
变压器初级短路了,我遇到过,过压导致初级烧毁 测一下就知道

网友:
小白就不要修了,避免故障扩大。就像英语,单打独斗不怕它,组合一起,给我看半年也一样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