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电子台秤

楼主(2021-11-16):
捡到一个电子秤,结果开机没反应,拆开一看有个原件脚断了,没配件,像是三极管上面标6250 ,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哪种可以跟它通用

网友:
三极管打磨,飞线,完没解决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个三端稳压吧,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三端稳压吧,3.3V的

有没有其它型号可以代替的

楼主:
有大师指点一下么?

网友:
何必四处找替代品?将这个管子的断脚处用细锉刀稍微打磨一下,上锡,然后找一根细铜丝做引脚,管子焊接到原来的位置,只要这个管子没有坏,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修好引脚装机试试

楼主:
引脚剪短了没法焊接,有没有人帮忙推荐同用的元件呢

网友:
引脚断了,可以用刻刀刮开一些封装再引脚出来。

楼主:
引脚剪没了,没法焊接某宝没找到一样的

楼主:
有没有哪位帮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位帮解答一下

应该是你的助焊剂比较差,这种只要有金属引脚痕迹就可以上锡,

网友:
降压的 直接用降压模块代替  或者1117 3.3   l78l33. 最简单的是刮一刮 焊个细铜丝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