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iitoKala Lii-100B锂,铁锂,镍氢、镍镉充电器拆解,谁能分析下电路原理

楼主(2021-11-16):
自动识别1.2伏和3.6伏。手动选择3.2铁锂,3.8IMG锂。这个估计应该是单片机吧,还有一个是431基准和三个三极管,两个3A的肖特基二极管。不知谁能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
这个Lii 100B电路板3.7伏转5V的电路是空焊盘。Lii 100是有USB口输出的。

网友A:
@qrut 以前对双槽版的做过非常详细的电路图和原理分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288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qrut 以前对双槽版的做过非常详细的电路图和原理分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28806 ...

貌似他不能搜索

网友:
我好像有个4槽的,还没拆过,改天拆开看看

网友:
跟论坛魅色一样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