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安全第一 换前动车电瓶 差点炸了!!

楼主(2021-11-16):
客户说电动车期不远了 ,打开一看有一块炸开了  外壳里有电瓶液  !!!安全第一 换前动车电瓶 差点炸了!!2年的电瓶  赶紧换了  安全第一!!!

网友:
你这个招数跑到数码之家就过分了吧

网友A:
。。。。。。请你演示一下铅酸怎么炸。。。。。真不把我们当数码之家的人。

网友:
1、有几个错别字
2、铅酸蓄电池一般会鼓包,锂电池炸的机率更大。

网友:
有错别字,而且没常识,铅酸电瓶怎么炸?最多涨气鼓包。

网友:
铅酸蓄电池听说发明100多年以来,有记录的爆炸才几次。
你这是充电器转灯电流过低导致过充了,你这不算什么,我当年比你这个涨的厉害,直接电池仓涨变型,切割电池仓才把电池取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你演示一下铅酸怎么炸。。。。。真不把我们当数码之家的人。 ...

铅酸充电时会产生氢气,遇明火是有可能爆炸的。
虽然现在正常的铅酸电池几乎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裂开口了就不一定了。

网友:
。。。。。。请你演示一下铅酸怎么炸。。。。。真不把我们当数码之家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你演示一下铅酸怎么炸。。。。。真不把我们当数码之家的人。 ...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说炸壳,也就是撑破壳的意思,倒不一定是着火的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铅酸充电时会产生氢气,遇明火是有可能爆炸的。
虽然现在正常的铅酸电池几乎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裂开口 ...

电动车充个电还能遇到明火把电池漏出来的一点点氢气引燃。。那就算是电池不漏氢气估计也难逃自燃吧

网友:
铅酸蓄电池虽然容量密度低,但是不会爆炸,塑料外壳+泄压孔,最多就是鼓包,然后泄压。看过很多测试,把铅酸直接短路,也紧紧是泄压而已,长期过冲鼓包。比起锂电池来说安全多了,大家见过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包自燃的,但是见过汽车铅酸电瓶自燃的吗?

网友:
shi ni ma de zha l

网友:
铅酸电瓶不会炸,但鼓包漏液会腐蚀车身,看样子是过充引起鼓包的吧。

网友:
铅酸电池我们之前还真的充炸了哈,大概是03年调试大电流(1000a?具体忘记了)的充电机,一不小心电流失控了,一声巨响铅酸电池整个由于气压上盖爆开了,炸的一屋子稀硫酸,离得近的,衣服上崩的都是,衣服后来都是孔哈哈

网友:
铅酸电池鼓包不是很常见么?

网友:
这个要是还给M币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网友:
没见过炸的,

见过很多电解液干涸鼓包,把电池盒撑破了

网友:
铅酸电瓶会炸裂的,前几天我的叉车铅酸电瓶就炸裂了,只听一声巨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铅酸充电时会产生氢气,遇明火是有可能爆炸的。
虽然现在正常的铅酸电池几乎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裂开口 ...

纸上谈兵,放屁会有甲烷,衣服摩擦起电有几率引燃,所以放屁也有几率屁股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