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几个JMOWAR角阀

楼主(2021-11-16):
外观很普通

认准商标

直接扭开,一分为二。

内部结构

两个旋钮,一个已经生锈。原来拿着手感重是因为这里面有个配重。

内部锈迹斑斑

陶瓷阀芯也有锈迹。

罪魁祸首是这个,竟然用铁做的。

看看腐蚀成什么样子了。

这款角阀壳体和阀芯虽然是黄铜的,但这个连杆却用铁做成,大大缩短了使用寿命。

网友A:
还是买全钢的把,耐用,相对较便宜。或者买塑料阀芯都比这些假冒伪劣的铜阀芯强

网友B:
只要别断螺口,爱锈哪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全钢的把,耐用,相对较便宜。或者买塑料阀芯都比这些假冒伪劣的铜阀芯强 ...

买过几个不锈钢材质的,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别断螺口,爱锈哪锈吧

断到没断,就是阀门不能开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全钢的把,耐用,相对较便宜。或者买塑料阀芯都比这些假冒伪劣的铜阀芯强 ...

  对的 要么304  要么塑料 ……

网友:
买加厚的全铜阀芯会好点,304不锈钢阀芯很贵,而且还很难买到。。。

网友:
锌合金材质的水阀最坑了

网友C:
巧了双十一买了两个304的阀门页面介绍304加全铜阀门结果也是杆子是铁的,联系卖家直接失联始终机器人回复,嗨算了反正红包撸的退换货也麻烦将就用个两三年没问题的

网友:
我来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巧了双十一买了两个304的阀门页面介绍304加全铜阀门结果也是杆子是铁的,联系卖家直接失联始终机器人回复, ...

看到阀芯以后,你看中杆的花键部分,如果头部有圆润感就是铁的。

这是加工工艺导致的,铜是花键是铣的,整体是铜棒机加工制作的。  而铁质中杆是铸的,所以在花键头部圆润是铸造流不到位的缘故。

而铜棒机加工铣花键,头部不会出现圆润这种多此一举的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到阀芯以后,你看中杆的花键部分,如果头部有圆润感就是铁的。

这是加工工艺导致的,铜是花键是铣的, ...

直接上磁铁试,不是更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了双十一买了两个304的阀门页面介绍304加全铜阀门结果也是杆子是铁的,联系卖家直接失联始终机器人回复, ...

我以前买了两个,拆开看了,还好,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磁铁试,不是更直接?

买前的拆解图,拿不到实物啊,我只要看图是这种就直接不买了,除非特别便宜,为了外壳的话单说,一般拿到直接拆壳阀芯扔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买了两个,拆开看了,还好,是铜的。

对头就螺丝杆子那点是铁的其他是黄铜,都不知道节约这点点材料能省多少钱反而砸自己招牌得不偿失

网友:
看颜色阀杆是不锈铁的,铁的是黄锈,不锈铁锈起来更出坑的厉害,而手柄锌合金的。

网友:
对的 要么304  要么塑料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巧了双十一买了两个304的阀门页面介绍304加全铜阀门结果也是杆子是铁的,联系卖家直接失联始终机器人回复, ...

差评,退10元删评论
其实要不是他们打电话,我都懒的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别断螺口,爱锈哪锈吧

合金的那一种时间长了没有不断地

网友:
我、这玩意要么正牌子要么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