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可控硅调速调压电路,屡次烧可控硅。发热比较大。

楼主(2021-11-16):
先后仿制别人的成品,做过单向,和双向可控硅调速电路。300W以内的时候还可以。
上500W, 上1000W,烧过管子。

总的来说,还是散热片太小。管子发热严重。如果空间够,还是大点的散热片。

不过,手头上,各种管子很多。上10个的。

网友:
发热严重,是不是没有加吸收电路?

网友:
立创商城好像有不少开源的,之前有人对比过,有两款效果非常好

网友A:
有资料说,可控硅调压用,只能带可控硅标称功率的几分之一的负载

网友:
我做了一个555的功率高了 炸555:m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资料说,可控硅调压用,只能带可控硅标称功率的几分之一的负载

散热还是很需要的。以前我总觉得功率很够。不重视散热。一般TO220的可控硅,不加散热片,几十瓦,调光,调电烙铁很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资料说,可控硅调压用,只能带可控硅标称功率的几分之一的负载

如果是220V,电流能上10A的可控硅,那么能上2000W??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220V,电流能上10A的可控硅,那么能上2000W??

肯定不行。淘宝卖的2000w调速器用的是25a的可控硅,要是感性负载带载能力还要低

楼主(2022-02-24):
余量,只能用到1/3。

网友B:
我的即热式热水器拆机贴里的可控硅只有41A,功率是7500W。

网友:
我买了成品3800瓦的用BTA41-60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即热式热水器拆机贴里的可控硅只有41A,功率是7500W。

电热启动时电流余量1.5倍,感性负载2.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热启动时电流余量1.5倍,感性负载2.5倍。

这个还必须是很大散热片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