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台espon 7610打印机,可以打印,扫描,就是不能复印,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2021-11-16):
机器是美版的机器,买来的时候看重它能打印A3的纸张,这样就不用到外面去打印A3的图纸了,特别是下雨天出去打印图纸,很是麻烦!

现在机器基本工作打印,扫描都是正常的,就是不能复印A3,A4的纸张?一直在网上寻求解决的资料,也没有找到,想到这里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所以寻求高手帮忙协助解决!

网友:
纸张方向不对吧,竖纸盒设置是横纸好像就这样显示

网友:
其他入口,手工送纸不行吗?

网友:
软件设置问题吧。能不能刷一下固件?

网友:
不去看看  说明书 吗?

epson 资料 非常 详细

https://files.support.epson.com/docid/cpd3/cpd39381.pdf

https://epson.com/For-Work/Print ... rinter/p/C11CC98201
https://files.support.epson.com/docid/cpd4/cpd41038.pdf

Start Here - Installation Guide PDF
This document will assist you with product unpacking, installation and setup.

Start Here - Guía de instalación (Spanish) PDF
This Spanish document contains quick setup instructions for this product.

User's Guide HTML PDF
This document contains an overview of the product, specifications, basic and in-depth usage instructions, and information on using options.

Administrator's Guide HTML PDF
This document contains information regarding Configuration, Ope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your product over a network.

FAX Utility 2.0 for Windows PDF
This guide describes the functions that differ in version 2.0 from the original FAX Utility for Windows

Note: The instructions for sending a fax using the FAX Utility have not changed from the original FAX Utility to FAX Utility 2.0. See your product User's Guide for instructions on sending faxes and using your product's other fax features.

FCC/IC Compliance Statement PDF
This document contains additional FCC/IC compliance information. This information is supplemental to what is provided in your online User’s Guide.

Quick Guide and Warranty PDF
This document provides quick reference for common uses and describes Epson's limited warranty for this product. (warranty valid in the U.S. and Canada).

Safety Data Sheets
Safety Data Sheets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ink cartridge composition, precautions for safe handling and use,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and more.

Part Number:  T252320
Standard Capacity Magenta |  PDF
Part Number:  T252XL120
Black High-Capacity |  PDF
Part Number:  T252420
Standard Capacity Yellow |  PDF
Part Number:  T252120
Standard Capacity Black |  PDF
Part Number:  T254XL120
Extra High Capacity Black |  PDF
Part Number:  T252XL320
Magenta High-Capacity |  PDF
Part Number:  T252XL220
Cyan High-Capacity |  PDF
Part Number:  T252220
Standard Capacity Cyan |  PDF
Part Number:  T252XL420
Yellow High-Capacity |  PDF

楼主:
纸张设置,这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再试试其他的,看看软件升级!

楼主:
其他入口手工送纸也是不行的!

楼主:
最后解决的办法就是----进入系统设置----系统管理----恢复缺省设置---复印设置---ok。重启机器后功能正常了!可能选择所有恢复更好,但是我考虑到机器是联网设置的,其他功能正常就选择了复印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解决的办法就是----进入系统设置----系统管理----恢复缺省设置---复印设置---ok。重启机器后功能正常了 ...

我就想说恢复出厂设置这个最简单的检测办法的。。。为什么让LZ先说了。。。哇咔咔

楼主:
哈哈!有时候最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

楼主:
机器修好了,看看自己才使用了2400张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