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的笔记本电脑QQ怎么看不见群聊天记录了

楼主(2021-11-16):
在主菜单页面能看见群提醒谁来的消息,点开群对话框,里面一条聊天记录都没有。群设置也是正常的,非常奇怪。我也重新下载QQ了,换了一个版本还是不行。就这一个群,其他群都是正常的。

网友A:
你被禁言了吧?发一下群消息看看能不能发出

网友:
重装之后聊天记录会被清除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被禁言了吧?发一下群消息看看能不能发出

发消息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发消息别人回复能看到不?打开消息记录看看有没有消息?或者看看手机qq是否正常?删除qq安装最好清理残余垃圾,重启后再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消息别人回复能看到不?打开消息记录看看有没有消息?或者看看手机qq是否正常?删除qq安装最好清理残余垃 ...
私聊也是正常的。消息记录是空的。手机扣扣是正常的。删除后也清理了残余了。

网友B:
试试tim吧,虽然我都不喜欢鹅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tim吧,虽然我都不喜欢鹅厂的。

qq tim版能看见我现在这个扣扣的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qq tim版能看见我现在这个扣扣的群吗?

试试啊。

楼主:
不行。最诡异的是,我用别的电脑登录我的扣扣号,别人电脑QQ是正常的,说我QQ版本过低

网友A:
看来得重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得重装系统了

最诡异的是,我用别的电脑登录我的扣扣号,别人电脑QQ是正常的,说我QQ版本过低。这个情况和我电脑系统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诡异的是,我用别的电脑登录我的扣扣号,别人电脑QQ是正常的,说我QQ版本过低。这个情况和我电脑系统没 ...

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最诡异的是,我用别的电脑登录我的扣扣号,别人电脑QQ是正常的,说我QQ版本过低 ...

试过安装ti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安装tim了??

是的,问题还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问题还是一样的

软件没有问题,网络设置,防火墙,dns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没有问题,网络设置,防火墙,dns什么的。

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没有问题,网络设置,防火墙,dns什么的。

那我的扣扣在别的电脑登录,就显示版本太低。别人的扣扣是正常登录。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网友:
太诡异了。重装系统和软件??

网友:
是啊,也可能,低版本不给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