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吸尘器(睿米F8)拆机+更换电池维修

楼主(2021-11-16):
睿米F8应该是小米生态链的第一款手持吸尘器,当时刚上市时后入,使用还凑合,但电池的质量太拉夸,前段时间突然就不开机也无法充电了,网上查了下不是个案,这个批次的好像很多都中招,售后只能有尝换新(380换F8PRO的机头),对于热衷折腾(因为穷)的我来说,果断选择自己维修,网上找了很久没找到拆机教程,就自己摸索着拆了,好在修好了,分享下!详细拆机视频见B站链接上部: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341187j9/链接下部: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Y411x7Fc/

网友:
小米有不少东西都是金玉其外
比如那个保温电水壶

网友A:
电池过放保护了吗?

网友B:
这种吸尘器也要连wifi?我也是醉了

网友C:
电池换好了没有呀?

网友:
LG 的电池应该还可以啊,估计电源管理有bug.

网友:
小米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卡扣打胶,基本就没打算让你挺过一年再修的

网友D:
LG动力电池很差劲,我也有个同样电池同样故障的

网友:
发重复了,帮撤一下吧

网友:
电池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过放保护了吗?

8节电芯,5节归零了,应该就是电芯质量不行,自己更好了电芯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换好了没有呀?

换好了,具体看第二个视频,换了索尼拆机的动力电芯

楼主:
8节电芯,5节归零了,应该就是电芯质量不行,自己更好了电芯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G动力电池很差劲,我也有个同样电池同样故障的

电池质量确实不行,8节,5节归零了

楼主:
不是电池锁了,是8节电芯,5节归零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电池锁了,是8节电芯,5节归零了

估计安全阀顶了,把阀压下去就可以有电压

网友(2022-04-12):
引用 网友E:
估计安全阀顶了,把阀压下去就可以有电压

请问怎样把安全阀压下去?

网友(2022-08-14):
引用 网友B:
这种吸尘器也要连wifi?我也是醉了

加了WIFI就是智能家具了,虽然没鸟用还是要手动。

网友:
LG的电池就是辣鸡,我也有台F8,电池报废,我换三星电池了

网友(2024-11-04):
我的也是电芯坏了。成本贵,维修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