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车门高音头是否自带腔体?

楼主(2021-11-17):
高音头是汽车改音响的所有项目中,性价比最高的,没有之一。花费几十元到百来元,但效果提升很明显。

我第一辆车加了已经有10年,最近看到某个帖主欲用泡棉粘贴的方法固定高音头,突然想起一个杞人忧天 的问题:高音头要不要谐振腔?

我是在车门三角板开孔嵌入的,为了防止异响,又在三角饰板内部塞大量海绵。

高音头是漫步者p5nt,背部似乎有个孔,如果我误堵它P眼,岂非枉听十年?

也懒得去拆,找图一看,此孔不通,似乎只是注塑模具的水口。

然后原配一个后盖,上有两孔,引线自孔而出:

后盖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下部可以旋出;高音头本体是嵌入上部的,按压即可剥离。我因为分频电容直接焊引脚上,故而后盖下部没有拧上去。

熟悉漫步者高音头的,其实它还提供一个无帽檐的后盖,下部是斜的,可以粘中控台上:

简化理解,就是这么一个裸的高音头,后边塞满海绵,影不影响音质?

我感觉不影响。很多高音头的后盖,也是吸音棉堵死的,比如西雅士的:

原理图上看,我们常用的球顶高音,后部是封闭的:

各种高音头去除支架、防护罩等附加物,看上去后部也是全封闭的:

我听着正常,但声音属于玄学,不搞清楚总觉得不舒服。
中低音扬声器肯定需要安装到一个谐振腔体,那么高音呢?

求科普。

网友A:
一看就是个不懂音响的

网友:
高音喇叭多数都是封闭的,因为那振动幅度不需要腔体。

一些高档点的音箱,中音喇叭也是独立腔体,很小的一块,因为中音的波长真服也不需要多大的腔体。

只有低音才需要计算合适的谐振腔体。

网友:
记得博士301、建伍的还有惠威等,都有高音喇叭直接装箱体外边的音箱

网友:
以万元为单位计价的音箱的高音单元才需要腔体

网友:
高音喇叭即便他有腔体,他也是封闭的

网友:
赞同楼上意见,高音振动频率高,振动幅度低。所以排不排气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个不懂音响的

来来来,顺着光柱往上爬,请不吝赐教,为什么漫步者高音头要反接呢?

网友A:
因为经过一阶电容分频后,电压相位已经反转了,滞后180°,不但是漫步者,大部分简单电容分频的,尤其是两分频的,高音都是反接的,当然,不想反接高音,把低音反接,也是一个意思。
多阶分频的,则需要根据高低音的分频斜率来确定喇叭的相位,一般的都是一阶6db/oct和2阶12db/oct的比较常见,3分频的,情况要复杂些,有的音箱喇叭并不分布在同一个平面上,也是为了解决相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经过一阶电容分频后,电压相位已经反转了,滞后180°,不但是漫步者,大部分简单电容分频的,尤其是两 ...

可是高音反不反,抵消效应几乎 忽略不计的啊。。。现实中,因为高音波长短,也几乎都是不考虑反相,有道理吗?绝大多数的人是正接正并联的,电容也是串在正极上。漫步者此款高音头,卖了十多年,规格一直未变。而我贴的说明书接线图,早期版本是没有的。

比如此种分析:
https://www.sohu.com/a/287274243_294136

网友A:
一家之言

这个争论,由来已久,音响界有句名言,叫做---耳朵收货!
只要你自己觉得好听,入耳,即可。

理性的来说,如果听不出来区别,那么,可以认为没有言区别。
至少,对于你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家之言

这个争论,由来已久,音响界有句名言,叫做---耳朵收货!

嗯嗯。音响界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灭霸就是:你是木耳。

当你和金耳朵讨论参数时,他和你说耳朵收货;而你转而谈听感,他又和你谈一阶二阶移相计算。

是。当你拿各种单一频率的测试碟或者app去听,确实,反相了,声场移位了,得偏头20cm才ok。。。类似的这种经验即使不是发烧友,只要你通过驾考听力体检,都应该听的出来,比如时电脑机箱共振异响的驻波。

然而你听的是音乐,不是左右移动脑袋去听隔壁烦人的空调外机。即使你在瞬间信息量翻了几个维度的音乐背景中,分辨出某个镲声位置不对,那又有什么意义?成语买椟还珠?

更何况,盲听测试表明,没人分辨得出。别说高音反接, 就连128k vs wav(略微嘈杂环境),320k vs cd(听音室环境)的盲测,无人能够分辨。

网友B:
一般汽车高音店铺不需要为他设计独立腔体的,有空间位置也是可以为它留意下的,至于听感各人喜好问题了,

我有一部车改了几万的音响,主动分频,听感还可以,但是还原度就不行了,我更倾向于另外两部车的原厂阿尔派和jbl,还原度好很多,可能还是倾向家庭hifi的影响,还是喜欢在家静静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汽车高音店铺不需要为他设计独立腔体的,有空间位置也是可以为它留意下的,至于听感各人喜好问题了,

...

谢谢指教!阿尔派的CD机咋样?我看指标,蓝牙规格,eq等等都不算好,看了 些拆解图,用料也只能说中规中矩吧。价格不算很贵但是带有一定品牌溢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阿尔派的CD机咋样?我看指标,蓝牙规格,eq等等都不算好,看了 些拆解图,用料也只能说中规中 ...

我没用cd很多年都了,都是无损直接连车机播放,改装那部就用安卓主机放无损,

另外原厂音响的都是无损放u盘转成wav播放,其实eq我都不怎么动,音源好音质都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来来,顺着光柱往上爬,请不吝赐教,为什么漫步者高音头要反接呢?

电容极性的事?

楼主:
无极电容啊。原因呢,懂音响的hilljanet123已经说了,因为电容的存在导致高音反相了,这个我曾经会计算,虽然现在已经忘记,但他的说法没错。

就是说,低音单元往外运动的时候,高音单元却往里。听上去很严重,但实际上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计也白计。具体看11,13楼。

到底有没有必要?懂音响的hilljanet123也说了,这是个由来已久的争论。

当然 ,低音单元不能互相接反。因为波长长,会相互抵消,导致声音完全无法正常

网友C(2022-03-01):
电容并联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并联有效果吗?

有啊,按等效电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