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翻出多年前坛里买的友达电笔记本移动电源维修测试升压

楼主(2021-11-17):
T12烙铁使用方便 但是不方便没市电情况下使用     这时候就有人说了  你不知道搞电池吗?

对只能是电池   但是用12V系统就算了    那回温速度能急死   这时候又有人说 你不知道搞6串的锂电吗?  啥6串锂电?  保护板要重新买 电池要重新做 不能对接现有电池系统

所以 就有了一个想法  升压啊只有升压能满足19V回温速度和12V输入的两个要求   关于升压有很多选择  一种是淘宝买升压模块(要花钱啊) 第二种是找汽车用有源低音炮的功放(这种功放不是太垃圾的都是升压变成±12V的  也就是说改一改就是现成的24V了)

当然 高手可以自己绕变压器  自己焊494的升压 这里不讨论 费脑子

我的想法是利用手里现有的材料来玩   首先想到了就在这个躺了很多年的电池     老坛地址二手友达电聚盒物大容量笔记本移动电源50000MAH,输出5V,12V,16V,19V,容量已测试
以前到手没测试 只是测试按键能开机  电池有电 然后放了几年    最终导致主板吃光电量  然后 鼓了  鼓了  鼓了

于是  我想起某高手实验过的小电流充放电可以打消它的脾气       多次之后成功打消了它的脾气  缩回去了  于是断开和主板(今天的主角)和电池连接  又放了好几年  直到今天拿出来研究    我一直丢楼顶上不锈钢雨棚下面的

记得是可以升压输出 16V  / 19V的   夹上可调电源12V  按键开机 可调显示50ma   但是没输出?   外壳被我拆丢了  于是又找到老坛的帖子 确定离得远的是充电  离USB近的是放电   怎么试都没电压输出 连电池电压都不输出

首先研究了一下电路 发现是通过控制D412 给电感冲能实现升压  一番检查 决定先拆下看看是不是挂了   风枪拆下 一测试   果然  1脚和2脚正反都直通了

各种找mos  这mos还搜不到参数  只查到是Nmos     最后在一个小逆变板子上面挪用一个L3713S过来   型号不一样  吹上  接好控制脚

上电测试  我靠   可调设置的2A电流跑满了?  mos确定是好的啊 不能啊    断电 断开控制脚 在上电 正常了 说明mos确实是好的  可能前面的NPN  PNP电路问题

主控是合泰HT46R52A

跑线找到这俩 丝印标注Q2  Q3的货  表打直通  拆  一顿找料板 丝印1A找不到一样的 找了个1AM    丝印2A的找到一样的  换上     接好L3713S的控制脚  上电 这次没有跑满电流了

16V  LED6点亮

19V LED5点亮

到此算是修好了  下一步就可以实现移动烙铁的改版了

网友A:
小电流放电解决鼓包的问题,详细说明能说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放电解决鼓包的问题,详细说明能说一下吗

小电流放电解决鼓包的问题,详细说明能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流放电解决鼓包的问题,详细说明能说一下吗

@wwwji  @hbzzy  这方法只适用于饿死的电池 (长时间放置导致保护板或者外接主板吃光电量导致的鼓包) 短路大电流 或者高电压过冲 高温导致的鼓包 没有实验   也不建议

就是0.1C的电流慢慢充满到4.2V   一 放置一段时间    一   然后再接个小负载慢慢放电  注意别放太低电压 然后再小电流充满  重复几次

这方法我也是坛里看见的    不是修复报废锂电   不是修复报废锂电  不是修复报废锂电   长期大电流放电导致的 或者使用次数过多的锂电就别玩了  送给回收的吧

小心操作后果自负   引起一切后果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