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移花接木 修复一把游标卡尺

楼主(2021-11-17):
由于卡尺不常用未取出电池,结果电池漏液腐蚀了电路板,老是乱码,看到论坛的拆机帖,发现很多卡尺和我的卡尺电路板几乎一样,于是在某宝买了个外观几乎一样的塑料卡尺回来准备移花接木修复旧卡尺,拆机帖
新旧电路板对比,电路板几乎一样,只是旧卡尺的电路板两侧为了适应卡尺结构,减薄了pcb

另外,新pcb多了一条线,这条线是按键的接地线

这样就导致了新pcb不能很好的贴合卡尺,无法感应到电容的变化了。现在美工刀上场,参考旧pcb划线,然后起掉一层

试试看,还能正常开机

装机发现任然不能良好贴合,再来一次。这次没控制好刀片,不太完美,不过还好没有影响到正面的线路

再次装机测试

开机键正常

清零键、单位切换键正常

零点位置

最大测量位置

写到最后,关于精度:他精度再次也比我用钢卷尺测量用估算要准确;
                关于耗电:很少使用,不用的时候不电池卸下来,需要用的时候再装上去就好

网友A:
不如直接用读条那种,没电子部件,随便放到什么时候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直接用读条那种,没电子部件,随便放到什么时候都能正常使用 ...

你这又回到了指针表和数字表的争论了,肯定挨数字党喷

网友:
这个除了不能显示最后一位,其他的绝对好评啊
有个同款pcb的卡尺尸体,头疼呢,你这个思路好,我有空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直接用读条那种,没电子部件,随便放到什么时候都能正常使用 ...

用得少的确是物理的比较好用,10年下来随便丢也不过多了一点点锈迹。但用的多就是电子的好,否则看刻度都看到眼花。

网友:
看使用环境吧,如果使用环境差,还是用对线的。应该最好用的是表盘式的,但是不能摔。电子的太骄气。我也有一把同款,十多年了,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