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波轮洗衣机脱水故障处理图解

楼主(2021-11-17):
昨晚洗衣服发现脱水只响不转了,看了网上的视频说是离合器抱簧的问题,今天把它拆开来研究了一下

经过研究发现,实际上是离合器动作不到位,原理是通过排水电机的拉线拉动排水阀和离合器开关
离合器开关同时控制刹车和脱水离合器,这里的问题就是脱水离合器没有完全动作到位,高度怀疑是因为使用时间太长了导致排水电机的拉线变长最终导致的离合器动作不到位
解决办法就是调节脱水离合的调节螺丝

由于怀疑是拉线变长导致动作不到位,我觉得可能会导致刹车也没完全松开,因此我还尝试在离合器开关的位置加装了一个螺丝,就是上图圆圈那里,不过可能是我加装的太小导致效果不明显

网友:
这个我不懂,帮楼主顶上去!

网友A:
调节脱水离合的调节螺丝后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脱水离合的调节螺丝后问题解决了吗?

当然解决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那个金属拨叉变形了,导致电机不能把它拉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那个金属拨叉变形了,导致电机不能把它拉到位

质量差的可能是因为那里变形,我一开始也想给他掰一下,结果发现这个用料很扎实根本就掰不动,你能看出来这是台用了十年的洗衣机吗?在这么潮湿的地方居然只有一点点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