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修补补又五年 手把手教你如何更换燃气灶炉头

楼主(2021-11-17):
用了两年多左右的一台康佳燃气灶,出现了问题。

问题是大搞卫生后,发现,炉头下面锈蚀穿孔,导致漏火。

底部炉头锈蚀穿孔。

穿孔特写。

减压阀。关闭减压阀。

如何选购?看下图。尺寸~~~~~

挑选合适的炉头。铝合金款。

铸铁款。(最后选择了这款铸铁的。)

选择插口类型。(螺纹的,大部分都是双灶,欧式款。)

区别看风门处。

选购火焰类型。

不同的火盖,可以变换不同的火焰。

炉头详细介绍

尺寸

尺寸

底部尺寸

顶部面板固定尺寸

火盖大小尺寸。

感应针如何选择。

下单后几天就到了。铜火盖

火盖底部

中心小火火盖。也是铜的。

底部

不锈钢,放水钢圈,这个作用是,用来盖住螺丝,防止水,油烟掉螺丝上,腐蚀螺丝。

非常的闪

收到的炉头。

底部

接口处,直插的。

楼主:
二楼继续啊。
首先拆了底部固定螺丝。

取下点火旋钮。

取下固定旋钮的防油圈

炉头顶部的三颗固定螺丝的一颗。

剩余的两个,锈蚀,导致螺丝刀拧不动,用小飞。

拿下不锈钢盖板后。(非常不喜欢玻璃的盖板。)

取下,点火旋钮的顶盖。下面两颗螺丝是固定点火旋钮与盖板的。

拿下盖板,左边电池盒,中间为阀门系统。右边脉冲点火器。

直插的风门,直接取下来。

点火针,跟感应针。

感应针。为可调,直接是一颗螺丝,固定在炉头上。

点火针。

取下点火针的卡簧。

拔下脉冲器的链接处。

取下炉头,对比。正面。(因为原先的不锈钢火盖,已经老化,直接铆在炉头上了。)

底部。

先放上去,看安装的上不。

接着安装感应针,跟点火针。

安装点火针。

安装完成,固定底部炉头的螺丝。

点火测试。

测试,发现两个问题,第一个,脉冲不稳定,有时候不来脉冲。第二个,松手会熄火。

经过跟100多位坛友的讨论,一致让调高感应针位置,跟点火针位置。没办法,拆了,又微调了一圈。
测试后,火焰,各种都OK

安装

固定面板。

锁定不锈钢面板。

再次锁定底部螺丝。

用了几天后,发现,加热慢,又跟坛友谈论了几天。在视频,等各种确认后,是架子矮了,导致用的炉子内炎。

于是下单购买75毫米左右的架子。(到货后,发现像一顶皇冠。试戴了下,感觉还不错。)

嗯嗯,加上后,完美了。

本次折腾结束。可能有老表说,为啥不买个新的?实不相瞒,一来囊中羞涩,二来修修补补又五年。三来,几百块钱的灶,真的质量也就那样。
这个后购买的配件,炉头要厚实很多,而且,火盖是铜的,几百块新灶,这两个配件,真的是很单薄,网购就是这样很多描述都很模糊。

最后也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跟坛友互相学习。开心每一天。

(你肚子饿不饿啊,我煮碗面给你吃啊。)

网友A:
不错的经验,万能的淘宝。

网友B:
直接买个新的不香吗?

网友C:
看似简单的炉盘,名堂真多,万能宝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经验,万能的淘宝。

还是不错的一次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新的不香吗?

本次折腾,大约花费70左右。

新的看了下,配置太差,都是普通的炉头跟不锈钢火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似简单的炉盘,名堂真多,万能宝优秀

其实,这种是最简单的,现在还有一些欧式的,里面多了很多管路。

楼主:
金属都会腐蚀的。

主要还是平常要保养好,勤清理,多搞卫生。

网友D:
更换的过程有乐趣,更换完成有成就感,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换的过程有乐趣,更换完成有成就感,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值得学习! ...

现在已经进入人工费很贵的年代了!这点事情,请人修理,估计抛去材料,都能买新的了

网友E:
换件比买全新的要好还实惠,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F:
更换一次,学习一次,过程很重要,经验靠积累,不错的经历,值得学习。

网友G:
楼主这个很详细!值得收藏学习。

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件比买全新的要好还实惠,支持自己动手

感谢支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更换一次,学习一次,过程很重要,经验靠积累,不错的经历,值得学习。

不错的一次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很详细!值得收藏学习。

收藏了!

感谢支持顶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很有意义的折腾,最好家里常用的一般电器都能这样折腾,谢谢分享!

网友:
炉头和架子各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