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学校云桌面 离谱的磁盘速度

楼主(2021-11-17):
学校云桌面就离谱,上面是本地磁盘,下面是云磁盘服务

楼主:
这速度,我怕是得买个多少钱的SSD才能赶上

网友:
其实测试的内存速度

网友:
应该是RAMdisk吧,读写速度差距太大了应该不是ssd

网友:
这速度不快,很多NVME的盘读写速度都能超过的

网友(2022-03-30):
这是测试的cache数度。服务端设置的ramdisk或者supercache等缓存软件。

网友:
你想要也可以达到啊,你单机设置ramdisk,把需要读写的部分软件全部放到里面,把ramdisk设置成开机自动读取备份,关机自动写入备份就可以。就是内存需要够大,开机时候读取备份会久一点而已

网友:
真的不快,三星pm970Evoplus都超过了,别说980这些高档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