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山东地区移动H2-3V光猫首拆,HI5663 CPU

楼主(2021-11-17):
国庆假期期间闲来无事,本想换个光猫提升下性能,试试将移动的GPON光猫H2-3V换成epon的中兴F400,试了一阵子不行,然后生气把H2-3V拆了,挺好拆的,底部两螺丝拧掉,撬开就完了,CPU是海思的HI5663h,无线缩水,直接砍掉了,下面上图。

网友A:
鸡肋的无线砍了也好,有的话,连接了效果又差,不连又觉得浪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鸡肋的无线砍了也好,有的话,连接了效果又差,不连又觉得浪费。

俺家就是h2-3,改成路由器拨号稳定的一笔,光猫无线开着偶尔调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家就是h2-3,改成路由器拨号稳定的一笔,光猫无线开着偶尔调试用

这俩不是一个机子哦,我的是h2-3v

网友C:
猫是猫,不需要带路由,我直接路由拨号,可是随时换路由器,何必猫带路由呢,而且稳定的一匹

网友:
就普通光猫那无线,除了某些抠门的不想加路由外还真没啥用。当然你说买那些几千的FTTR光猫,当我没说过。

网友D:
看脚数和封装就是垃圾 快赶上DSL的猫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猫是猫,不需要带路由,我直接路由拨号,可是随时换路由器,何必猫带路由呢,而且稳定的一匹 ...

olt下发参数方便,不用用户自己在路由器上做拨号,减少运维的压力!毕竟大部分人不会设置路由器的。现在的运营商都是这模式了,想要光猫开桥接模式需要问运营商要超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olt下发参数方便,不用用户自己在路由器上做拨号,减少运维的压力!毕竟大部分人不会设置路由器的。现在 ...

可以拨打运行商电话,要求改为桥接模式,即会安排人员来进行更改,或者上门安装后,即要求使用桥接模式,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脚数和封装就是垃圾 快赶上DSL的猫了

那请您这个大佬说下,您用的什么猫?10g的?

网友:
根本没有必要换,如果觉得路由模式不稳定,突发性能不够,就改桥接,后面接路由器就行

网友F:
最讨厌这种垃圾光猫。运营商非要为了完成任务开个路由模式,把强大的路由器的专业功能给废了。改桥接还要问他们要密码。垃圾光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讨厌这种垃圾光猫。运营商非要为了完成任务开个路由模式,把强大的路由器的专业功能给废了。改桥接还要问 ...

移动的账号和密码是通用的,都是cmccadmin那一套,我第二天就该桥接了

网友:
那个Hi看着好像海底捞

网友(2022-01-24):
引用 楼主:
移动的账号和密码是通用的,都是cmccadmin那一套,我第二天就该桥接了

河北移动的超级账号密码是注册后下发的。通用超级密码的在光猫注册后就用不了。

网友:
很好奇砍掉wifi的光猫,路由功能砍掉了吗?用这个猫必须用桥接模式设置自己的路由器拨号吗?

网友(2024-07-13):
不错起码没缩水,我的h23v网变取消了,换成了特别小的电感

网友:
我怎么觉的做工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