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对比下丰田原厂空气滤芯及空调滤芯

楼主(2021-11-17):
前段时间换了下来,对比下

进气空滤对比:左侧原厂的右侧为马勒牌的

这样看原厂的折子更多

这个角度,工艺水平没有明显区别

换一边

这样

————
另外看下不知名牌子的空调滤芯对比原厂的

黄的是原厂的明显轻巧很多,这个便宜的比较重(听网上说重的没有轻巧的好)

原厂的用了2年了,灰尘很多,扔了

有条件,机油啥的也可以自己换的

网友A:
我猜还有个叫“个币”的滤芯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还有个叫“个币”的滤芯牌子

为啥是这个名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是这个名字呢

连起来读

网友B:
空调滤芯重量大是因为褶子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猜还有个叫“个币”的滤芯牌子

马勒的兄弟,“隔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调滤芯重量大是因为褶子多

不是有碳粉的原因吗

网友D:
你那看着不像原厂的,原厂的缝隙有滴胶。

网友:
原厂的是电装的,狗东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滤芯重量大是因为褶子多

不是,是里面有很多碳粉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勒的兄弟,“隔壁”牌。

机智了老铁

网友:
褶子越多说明滤纸的面积越大,进气量越多

网友:
传祺GS4的空气滤芯,马勒的比原厂的滤芯少了10折叠,原厂95折叠,马勒85折叠。

网友E:
不推荐马勒,建议用曼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看着不像原厂的,原厂的缝隙有滴胶。

无所谓了。反正换下来了

网友:
最近几年滤芯一直用博世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看着不像原厂的,原厂的缝隙有滴胶。

都是原厂的,楼主那个是74的致炫致享专用,褶子少又轻,你那个有3条滴胶的是99的TNGA之前的车基本都能用,还有一种68的比99的少三条滴胶,开玩笑说一条滴胶10块钱

网友:
估计差别不大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推荐马勒,建议用曼牌

为啥呢,曼牌的更性价比还是更好贵更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呢,曼牌的更性价比还是更好贵更贵呢

用过原厂,用过马勒,也用过曼牌,马勒最差,其次原厂,最好曼牌!马勒感觉都不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牌子!当然曼牌价格也是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