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小钢侠切割片太贵。改装

楼主(2021-11-17):
买了一台博世的迷你角磨机,优点是声音小。大的角磨机有还有100的和125的大有充电角磨机,因为声音小点,所以就买了。现在准备改装100的切割片。

锯片用不锈钢切割锯片就可以 5元一个。太省了。喜欢的也可以和我一样改装一下。

楼主:
压片做好了。准备做保护阵了

楼主:
买的是5元一对的100型角磨机压片。磨平一边。看上去。还行。接下来就是买一个100型的保护罩。然后改上压片。

楼主:
以前见过改装的,是加长到保护罩外面,感觉不安全。现在帖子找不到了,他是用车床加工一个配件,成本太高。我这个方案非常便宜划算。改装后就是不用重载工作,我也有别的角磨机,所以不用这个做重载,重载工作声音会变大。

楼主:
原来没有磨的压片

网友A:
锯片用不锈钢切割锯片就可以 5元一个。

5毛一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片用不锈钢切割锯片就可以 5元一个。

5毛一片吧?

很久以前买的。我看了一下 大白鲨的 7毛9一片。使用成本大大降低。和原装的对比一样耐用,比买一样大小的要好。

网友B:
不带办护照太危险了  而且小钢侠转数高

网友:
小角磨配用小切割片本来就是因为机器功率较小,更适合干比较精细的小活。换用普通大切割片稳定性和力道必然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某些要求不高的场合改用低成本耗材确实比较实惠的。我的土造小角磨一直(也只能)使用普通切割片,因为其输出轴和压板就是用的大角磨机上的,不过我还是会尽量使用在大角磨机上使用一段时间后磨损得比较小的切割片,感觉全新大片子用起来有些吃力。楼主这个无刷电机款的小钢侠使用大小不同的切割片可能区别不是太明显,估计转速和力道应该比我那775电机大不少。

网友:
1.小钢侠用的3寸磨片两三块就能买到
2.小钢侠空载转速是普通4寸角磨机的两倍还多,已经超出了普通4寸磨片的安全转速
3.不使用保护罩是角磨机伤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网友:
这是真作死啊。。。
76mm变成100mm
你知道锯片线速度变成多少了吗?
而且还不带护罩,这玩意和手榴弹没区别了已经。

网友C:
这个真没必要改,旗舰店28元5片,买了一直还没拆封,还相当耐用,买机器送的到现在都没换过,那个砂轮片真是耐用,做工是真好,貌似还是泰国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办护照太危险了  而且小钢侠转数高

还没改装完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没必要改,旗舰店28元5片,买了一直还没拆封,还相当耐用,买机器送的到现在都没换过,那个砂轮片真 ...

我原装的两片的用掉了。100型的我有一堆。改了用我感觉挺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原装的两片的用掉了。100型的我有一堆。改了用我感觉挺好。

明显降低了安全性还感觉好?降低安全性不等于出事,但会提高出事的概率,你这是靠运气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降低了安全性还感觉好?降低安全性不等于出事,但会提高出事的概率,你这是靠运气用工具 ...

这个比真正的角磨机是没那么大力气的。带好护目镜 和装好保护罩没有问题的。直径变大了。也更容易角磨机启动保护了。

网友:
博世的好用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E:
总是有一堆怕危险的人  走路还容易被撞  别出门了就

网友:
这玩意如果改成调速,不知道好不好弄,速度下来了,安全性也高了。
19000转实在是太恐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是有一堆怕危险的人  走路还容易被撞  别出门了就

砂轮超过规定转速,会自己爆开的,正常的4寸切割片,应该是限速在13000转以下的,80米每秒,我拿2903装125切片也是算好了,在正常转速才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以前买的。我看了一下 大白鲨的 7毛9一片。使用成本大大降低。和原装的对比一样耐用,比买一样大小的 ...

大白鲨超级不好用,垃圾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