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各位,这个光敏二极管控制开关电路

楼主(2021-11-17):
三极管是npn S8050 低电位导通,而光敏电阻是有光导通,没光阻断,如图所示光敏电阻连接三极管基级,和电源负极,那应该是有光时光敏电阻导通让负极低电平进入三极管基级,而导通让LED亮呀,怎么视频里面是没光才亮?

网友:
你这样发帖,别人想帮你都难,还得去找原视频:

网友A:
亲,你都知道那是PNP管基极低于发射极0.6V导通了,只要光线够强光敏电阻阻值减小和下臂电阻分压把基极电压抬升到高于发射极电压0.6V就截止了.然后光线弱下去后基极电压降低到低于发射极0.6V PNP三极管就导通了.哦,还有一个补充,这个电源正端是接三极管发射极的,这是PNP管.

网友:
貌似这个抖号好多人都关注了   质量还可以   还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你都知道那是PNP管基极低于发射极0.6V导通了,只要光线够强光敏电阻阻值减小和下臂电阻分压把基极电压抬 ...

感谢讲解,这是npn三极管吧?是 s8050三极管

网友:
简单理解,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时:
NPN:高电位导通,低电位截止(关断);
PNP:低电位导通,高电位截止(关断)。
视频电路如下图左,用PNP管子的话,电路如右图。

光敏电阻的特性是光照越强,电阻越小,相应的,加在其两端的电压也会变小,反之则变大。如此就好理解光控电路了。
有光时,光敏电阻阻值变小,其两端电压变小,低于8050的截止电压时,三极管关断,LED熄灭。
无光或光线弱时,光敏电阻阻值变大,其两端电压变大,当电压高于8050的导通电压时,三极管导通,LED点亮。当然,实际上是个渐进过程,也就是LED会渐灭渐亮。

网友B:
这种简单的电路,漏电量很可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讲解,这是npn三极管吧?是 s8050三极管

NPN管,见图:

光敏电阻见光低阻,三极管发射结电压降低,三极管不导通,发光管不亮;
光敏电阻无光高阻,三极管发射结电压升高,三极管导通,发光管发光。这很正常呀,怎么会想不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NPN管,见图:

感谢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NPN管,见图:

我还没区分开 npn pnp三极管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简单的电路,漏电量很可观。

三极管按理说 静态功耗不会太高呀?

网友:
这个问题需要问吗

网友:
我是电路白痴,想知道这两个电阻阻值是怎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