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低温斯特林+石英表芯不=低温斯特林发电机

楼主(2021-11-17):
有点儿松,垫塑料袋

发光二极管不亮,接万用表测一下,发现交流10v档和直流2.5V档测不出电压,电流2.5mA档指针有摆动,说明有电,但是太弱,接耳机固定不动的时候听不到交流电的声音,可能是频率太低,但在耳机接头上摩擦线头的时候有沙沙的响声。拆个变压器升压一下,LED还是不亮。

可能是变压器参数不合适,输入端阻抗太低了吧,LED还是不亮,换万用表上,弱到输出端测不出电压也测不出电流。
那还是不用变压器了,拆个二极管整流一下试试,测不出电流和电压,估计电压太低还没达到二极管的导通电压。
去年就想这么玩儿一下,拖到今天才动手,此次试验以失败告终!

网友A:
看懂了你的意思,逆向开发,把时钟驱动倒过来做发电设备,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做驱动电机的时候线圈通电产生磁力通过铁片导磁推动磁铁转子,中间电力产生的磁性大部分浪费掉了,你现在逆向,用转子的微弱磁力想通过铁皮导磁撼动线圈产生电流,磁力太弱了,还不如你用磁铁直接划过线圈产生的切割磁力线产生的电荷大,所以你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懂了你的意思,逆向开发,把时钟驱动倒过来做发电设备,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做驱动电机的时候线圈通 ...

过几天找个手机里的小电机装上试试能不能发电,看来这个确实太弱了

网友:
磁极对数太少,效率太低,可带动一个CD机无刷电机之类的,如果有条件,重新用细线绕制一下电枢部分增大电压

网友:
是温差不够大吧

网友:
楼主不会用指针表测的吧? 建议换数字万用表再试试,电压太弱,指针表有点不明显

网友:
拿这个发电一颗led都费劲的,电压电流都不够,接变压器损耗更大,更加的不行,换个直流小电机吧,VCD里面拆一个,那个带颗LED还凑合,不过我看你这个开水斯特林够呛能拖动那个电机空转~

网友B:
石英表线圈没有磁铁,你这切割哪里的磁力线,地球磁场的?太弱的磁场产生的阻力很小,能量转换效率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英表线圈没有磁铁,你这切割哪里的磁力线,地球磁场的?太弱的磁场产生的阻力很小,能量转换效率极低 ...

有个小磁铁,石英表里原配的,比较小,不太显眼,接在轴上旋转,不过磁场还是太弱了,转速也低,估计是每分钟200转左右

网友:
低温斯特拉就是玩玩,温差压差都太弱了,但正因为弱,转换很慢,每次的能量变换量很小,接近理想条件了,所以效率很好看,但没啥用

楼主:
找到这样一个小电机,轴太细小了,如何固定如何连接到斯特林发动机上是个问题

楼主:
再战一次,先这么接一下看看效果
结果还是失败,电压还不到0.3v,转速也明显比上次慢
咋地不让我上传图片了?

楼主:
看来这样也不行,因为电机的输入电压是3V的话,转速可以达到800转,那反过来至少也要给电机一个800转的速度才能发出同样多的电,这还是理论,实际上可能要达到1000转才能发出3V的电来点亮LED,此路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