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摇床的光敏排阻?这玩意怎么叫?

楼主(2021-11-17):
一个摇床。加热上盖。
检测电路,
光敏检测,
线圈是发电的
排线是给温感的
发热是碳膜,另一个电路。
现在不识别,感觉是光敏有问题,但这种一发一收的没见过啊。

楼主:
5孔是机器部分,

楼主:
磁感,检测关盖子。
光感再检测一遍?

楼主:
顺便传输温度,信息。

网友:
那个是红外发射接收对管,估计也能粗略感测温度。

楼主:
温感是另外的电路,这个还传温度数据出去应该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 距离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 距离传感器?

不,磁柱,感应盒盖。
光电传输信号,检测,温度

网友B(2022-05-08):
实践证明很多设备不是用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证明很多设备不是用坏的

就是用坏的,某个识别不了了替换别的盖,可以识别

网友:
很像距离传感器

网友:
外形像是光线传感器,奥地利微的

网友(2023-02-16):
光强度传感器吧

网友:
反射形的光电传感器,有些能感应,有些不能感应,应该清洁一下传感器表面合被检测的表面,清洁后还无效,可能是传感器有些老化,可以用一个反射率高点的胶带贴在被测物体表面试一下

网友:
磁柱磁柱磁柱

楼主(2023-06-28):
?磁柱在其他位置,这个像通讯

网友:
很多设备不是用坏的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

网友:
感觉像是左右限位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