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TC8H单片机USB直接仿真调试指南(不用串口,不用外围芯片)

楼主(2021-11-17):
大家知道早期STC89单片机是不支持仿真的,但可直接ISP烧录验证,也算方便。大的程序用仿真方便,后来从STC15/IAP15起就支持串口仿真了,基本没有什么额外的成本:就是下载器的串口电路。现在继续进步:使用STC8H8K64U-B版(A版不行)的内置硬件USB进行仿真调试(同时可直接无驱动进行程序下载),连串口都不需要了。大家可以试试哦。

(注:STC-ISP 需要v6.88J版起)

网友:
很好的贴子,看了非常的高兴!

网友A:
当年就是 这STC 没仿真 或很不方便 改用STM了

网友:
现在的STC仿真还是不稳定,经常仿真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就是 这STC 没仿真 或很不方便 改用STM了

可以以后试试(2022年2月左右)试试STC的ARM M4芯片。。。 :)

(326)

网友(2025-01-06):
请教如何判断是不是B版呢?
我的stc8h试验箱9.6版。上面stc8H8k64U最下面一行最后是.YD

网友:
建议保留STC的串口和USB仿真!之前的产品程序,使用STC的串口调试没有问题。后来STC出可USB调试芯片,改USB调试。好像有问题了!编个简单程序用USB调试可以,但之前的产品程序还是不行。找了半天原因没有找到,几千行语句也懒得一条条找原因了,还是用串口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