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电缆一般用3+1或3+2,能用几根单芯电缆代替吗?

楼主(2021-11-17):
动力电380V,大概300A电流,通电距离大概45米,打算去买3+1电缆,单发现仓库有之前剩下的单芯300平铝电缆,不知道能不能用单芯代替?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单芯的比多芯的散热能力更好

网友:
可以   单芯线放线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单芯的比多芯的散热能力更好

我发现多芯电缆都是由单芯电缆相互缠绕而成的,如果用多根单芯电缆基本上只能平行放了,不知道这个有多大区别?

网友:
单芯的比多芯更耐用。也更方便。

网友:
用几根单芯电缆代替多芯电缆,每相产生的磁场不能互相抵消,
容易导致芯线、钢保护管或钢质桥架发热,造成电能损失或影响线路寿命。
小电流或很短的线路可以,大电流或较长的线路不用。

这就是照明干线和动力线路用电缆而不用电线的原因。

网友:
你这300平路线也没多大电流磁场唯独放线麻烦,我听说我们厂400平方高压线短路后从桥架跳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