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动车充电器用BT151防反接 问题求教

楼主(2021-11-17):
48V电动车充电器用BT151防反接,K有55v,当接上接有电的电瓶时,充电器不转红灯,一直是绿灯,求教大神。

网友A:
好像短接哪两脚,就可以当做没有可控硅一样,你先测一下输出那的电容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短接哪两脚,就可以当做没有可控硅一样,你先测一下输出那的电容有没有电压。 ...

中间脚和另外任意一支脚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整流桥防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整流桥防反接?

这个是电源输入防反接,不是电池防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