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INA226电压电流表遇到很奇怪的疑难杂症,请围观指点(已解决)

楼主(2021-11-17):
最近想做个INA226的表头之类的东东,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测量的总线电压,电流都不太正常。仔细观察分析了一下电压周期性的小0.3V左右。就像纸片上写的那样大于5.45非常正常和万用表对比一字不差。大于5.6后小0.3V。大于5.75后又很正常了,如此周期循环,用的高端采样。一直没找到原因,请用过的大神指点迷津。中途第一个芯片是坏的,读不出数据。第二个芯片出现这样的情况,以为是芯片问题又换第三个也是同样情况。(宝上的芯片运气好的话基本上良品率在一半一半,第一个坏芯片正反面磨花很严重,应该是假货或者拆机件拆坏了的)。

很简单的电路

11.18更新最后的完成的图。首位无效零作了处理看起来直观一点,都是五位显示,电压电流两位整数,只是功率有三位整数,由于自己用不到负电流,所以没有管负电流值,只用正值。实际上这个表在USB输入的供电为1.95V左右就能正常计量和显示了,由于LDO是30V耐压,所以测个PD的充头和作为低压稳压电源的表头也还不错,精度试了0-20V范围内和万用表比最后一个字不差或者差一个字,也就是最多相差1MV。

网友A:
供电环境如何,之前用ina3221搞数控电源里表头,供电不太好。结果按下开关,测得的总线电源也会抖.建议最小系统,不要屏幕,用串口.
然后,确定代码没问题?adc读取设置有没有问题,校准参数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环境如何,之前用ina3221搞数控电源里表头,供电不太好。结果按下开关,测得的总线电源也会抖.建议最小 ...

感谢回复。ADC和校准参数几种配置都试了一大部分,还是一模一样。ADC 和校准两个寄存器我都反复读出来看了,和写入的一模一样的。没头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ADC和校准参数几种配置都试了一大部分,还是一模一样。ADC 和校准两个寄存器我都反复读出来看 ...

如果是是芯片问题,可以试着去某lc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是芯片问题,可以试着去某lc买个

第三个芯片就是从另一家买来验证的。看来还得从最小系统来慢慢找原因了。

网友B:
挺精细的 用的什么MCU还带USB 国产的? 可以尝试在输出端并MLCC试试 先排除电源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精细的 用的什么MCU还带USB 国产的? 可以尝试在输出端并MLCC试试 先排除电源噪声 ...

宏晶的,它确实有带USB的型号,不过我用这个不带,我只是将串口做成了迈克口方便下载而已。

网友C:
把第8脚铜箔划断,对地直接单独电压取样,和万用表对比一下看看是否异常,排除一下两个高边差分电流取样是否不良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第8脚铜箔划断,对地直接单独电压取样,和万用表对比一下看看是否异常,排除一下两个高边差分电流取样是 ...

好的,这个我也想过几次,没对PCB动手,过会儿回来试试。这个现象真的太神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这个我也想过几次,没对PCB动手,过会儿回来试试。这个现象真的太神奇了。 ...

嗯 如果恢复正常 接回去把9 10脚的电容换一下排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如果恢复正常 接回去把9 10脚的电容换一下排除一下~

看来不是这个问题,断开VBUS脚和取了那个电容都试了,它就是这么任性,循环着有规律的少那么0.3V左右。0.3V一个周期,0.15V前半周很准,很正常。后0.15V半周就会少0.3V,而且0.15X2一个周期刚好又是0.3V。看来得从软件上来排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不是这个问题,断开VBUS脚和取了那个电容都试了,它就是这么任性,循环着有规律的少那么0.3V左右。0. ...

嗯 那应该软件上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如果恢复正常 接回去把9 10脚的电容换一下排除一下~

感谢楼上几位热心坛友的回复和帮助。

icec 毁灭者e5 qrut

找到问题了,数据处理上有点问题,基础知识不牢固犯的错。8位和16位数据计算上的问题,主要是有时候是周期性正常带着我走了不少弯路。

        IIC_Send_Ack();                        //发送Ack
        tempL=RecvData();
        tempL=tempL&0x00FF;
        temp=tempH|tempL;

楼主:
是啊,自己挖的坑自己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热心坛友的回复和帮助。 icec 毁灭者e5 qrut
找到问题了,数据处理上有点问题,基础知识不牢 ...

很感谢楼主能分享经验,不象有的人提问,大家七嘴八舌帮助找原因。最后楼主说问题解决了,但并不向大家透露究竟是什么原因,辜负众网友的一片苦心。

网友D:
感觉电路上还有改造升级的余地,输出口那边还空出来一块地方,可以把TTL串口转换芯片集成在上面,这样就不用定制线,也能下载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电路上还有改造升级的余地,输出口那边还空出来一块地方,可以把TTL串口转换芯片集成在上面,这样就不 ...

电路板3X5本来是想做更小的,只是受于0.96的屏尺寸所限,高3没法压缩了。宽5还可以压5MM左右。这个板只是个验证板。转换芯片没打算弄上去,毕竟不是经常下载,如果为了用USB下载,可以选用另一个型号的单片机,它自身带USB下载功能,现在这个芯片也很好用,不需要外部时钟,复位,上拉。但是如果以后有空,我想加上D+D-的大概电压值,LED上最后有留一排,D+D-的线头也有预留。还有就是如果做表头用(在分流电阻那下方加三个焊盘VIN,GND,VOUT),可以把226的报警功能用在过流或者过压保护上,AL头子也有引出。总之,改的地方还有很多,像铜柱3就大了点,用2就可以了,现在这个3只是手头现有的就地取材。

网友:
这是开源的吗

网友:
三端稳压的问题

网友(2023-02-10):
数据读取的问题,出现那个0.3实际上是低位是ff引起的